[电脑] iPad mini 4换屏过程图解

楼主(2019-01-23):
用户之前爆了外屏在其他地方修过,换屏幕后使用一周屏幕二次摔内爆,可能之前维修一个小细节没有处理好,后盖有变形,也许是这次用户他二次摔变形

屏幕内爆,先在边上割一下胶

上预热台加热软化胶

加热后用薄塑料片周边滑一下,有排线一边不能滑太进去,避免指纹排线滑断

去除残胶

修整边角摔变形部位,用尖刀割除

拆下原屏幕休眠感应配件
这个不装会引起触摸不灵敏

指纹排线扣先翘一下,指纹排线稍微加热一下,背面有胶,一定要小心拆,千万不要把指纹排线伤了

休眠感应装置链接排线做,需要焊接

指纹之前按键有点小问题,之前可能是小孩按太重把按键上一个塑料垫按碎了,返回键失效

取细锡球代替

中间上一点胶方便锡球固定

固定好封胶布,测试按键完美修复

后盖有弯曲变形了
垫小刷子按压调整

装机收工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看的我吃不下饭

网友A:
屏要是再坏了你涂这种软胶不好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要是再坏了你涂这种软胶不好抠吧

有工具再难扣的胶都不是事

网友:
家伙事挺多 就是处理过程稍粗暴

网友B:
这个不算粗爆了,外壳变形楼主还进行了校正的,防止以后出现受力不均屏幕再次爆裂。其他地方直接安上了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粗爆了,外壳变形楼主还进行了校正的,防止以后出现受力不均屏幕再次爆裂。其他地方直接安上了事呢 ...

        行家,生意做长久必须要做完美,不校正估计使用不到一周肯定会再次爆,好多人换了屏幕不耐摔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赞一个,真细心!!!

网友:
敢对烂苹果动刀的主,一定是高手啊。

网友(2020-03-15):
我想问问 指纹排线可以直接装吧? 不需要焊吧?

网友(2024-03-30):
请教一下,指纹排线扣是从左边还是右边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