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试DIY一个微距补光灯

楼主(2019-01-23):
买了一组近摄接圈,接50定焦用来拍微距,试拍发现不够亮,要打手电在一边照着才能用安全快门

翻箱倒柜找出备件
三串18650电池夹
18650电池
5mm0.5w蓝帽白光LED三串*4组,(只有这么多了)
可调电源模块
5.5电源插公母头
洞洞板
用剪线钳一顿暴力剪,大至剪成个圈
组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上电前没有调到9V以下,输出最高电压,LED焦掉几个,幸好没有烧

刚好开成49mm滤镜的口径套上去有点紧

下面是试拍图,一只CCTV的CMOS 1/3寸
用1 2 3 号圈同时接上,手持,放大图像对焦,已抖成帕金森
点图片可放大
1/160秒,F8光圈  ISO200 还有点虚

再来一张,1/200秒,F8光圈  ISO200 ,好了一点,如果上架子会更好点

100%

今天中午再拍
室内下窗帘不开灯,接1 2号圈,快门1/50秒,F8光圈

总结:
金线是虚线的,一是没有柔光罩,二是LED不够密
另外色温也不大对
F8景深还是太浅,再减小光圈,不够亮度
一句话,亮度不够显色不够

有经验的兄die推荐好点的LED灯珠

网友A:
光圈太小了吧,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圈太小了吧,个人理解。

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现在是需要大的景深,缩小了光圈,同时进光量减少,会欠曝,所以要增加亮度,以减少曝光时间,使图像定格

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fsbus.com/danfanrumen/556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现在是需要大的景深,缩小了光圈,同时进光量减少,会欠曝,所以要增加 ...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灯珠绕一圈亮度会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绕一圈亮度会更上一层楼

就这么多灯了,网购了食人鱼,不知合用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么多灯了,网购了食人鱼,不知合用否

食人鱼也能用

网友C:
要加个柔光罩,要不光线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个柔光罩,要不光线不均匀

是要柔光罩的
还没有找到美观又便宜的半透明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柔光罩的
还没有找到美观又便宜的半透明盖子

透明亚克力或者塑料板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近摄圈也就是玩玩的东西,接上后,镜头的锐度会下降,所以金线会虚。
不然,几千块的微距镜头不就是在骗钱么...

网友:
撸一个带LED透镜的灯板改造试试,透镜前面还要加一个板子,用那种乳白色的饮料瓶子就行,或者用反射式柔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