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京东买了个闪迪SDSSDA-240G,这4K读写算是破烂水平了吧

楼主(2019-01-23):
经大家的点拨,发现通过u口的测试数据参考意义不大,100多分的评分比真实偏低很多。需要sata线直接装在主板上测试

第一次买SSD是几个月前海淘入手的一个镁光的1T,当时发的帖子在这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7989

这次想再买个小的玩玩,看到这一款特价239就下单了

用之前买的一根易驱线测试,发现写速度只有85M,这速度连机械硬盘都不如,后来换到斐讯H1硬盘盒里面,发现速度上来了

连续读写350+,430左右还可以,往里传输大文件,速度,速度保持在260+,最高到了267,也还可以

但是用AS SSD Benchmark测试,这下垃圾本质露出来了,,最后得分只有一百多,还不如之前镁光的零头

镁光得分1213,看来还是镁光靠谱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速的盘,都是机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速的盘,都是机械的

试试吧,用上了固态盘你就回不去机械盘了。当然如果是以保存数据为主的,还是建议机械盘,或者要养成定期备份文件的习惯。

网友:
相同容量的SSD做对比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用上了固态盘你就回不去机械盘了。当然如果是以保存数据为主的,还是建议机械盘,或者要养成定期 ...

哈哈,关键是固态有点贵,白手起家,需要添置的东西太多,钱要花在刀刃上,等论坛有测评看看有没机会吧

网友:
跑164分的退了吧

网友C:
比起自己手工DIY的固态硬盘,闪迪只是个弟弟。自己DIY固态硬盘用SLC 的好一点的闪存 读写速度能突破1000+以上

网友:
接斐讯H1硬盘盒的线 ,还是usb 3.0的接口
不到200分正常
你换sata线直接插主板就好了
起码600分吧

网友:
你起码也直插sata测试呀,这硬盘刚出时买的同款当储存盘,4200m的U跑了700多分

网友D:
这是用移动硬盘测试数据?不是SATA模式?硬盘盒把性能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移动硬盘测试数据?不是SATA模式?硬盘盒把性能降低了!

您说得对,的确测试方法不正确。刚才跑到京东商品评价下看了一圈,发现这硬盘直接插在主板上最后得分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起自己手工DIY的固态硬盘,闪迪只是个弟弟。自己DIY固态硬盘用SLC 的好一点的闪存 读写速度能突破1000+以 ...

不懂别在这口嗨,坛子里diy的速写1000+的你找一家出来,sata最高500M,nvme没见过坛子里有人拿板开卡的,别不懂装懂,半瓶子水晃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起自己手工DIY的固态硬盘,闪迪只是个弟弟。自己DIY固态硬盘用SLC 的好一点的闪存 读写速度能突破1000+以 ...

你倒是找一家diy的,写速破千的盘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起自己手工DIY的固态硬盘,闪迪只是个弟弟。自己DIY固态硬盘用SLC 的好一点的闪存 读写速度能突破1000+以 ...

你能diy撒?pcb是自己设计的还是软件是你写的?充其量一个焊接工用人家泄漏出来的软件开了个卡而已!本质和u盘diy一样,真有技术吗?

网友:
新版本的 闪迪加强版这个分数是正常的,因为硬件缩水了.........

网友:
西数盘也是这个分数

网友:
绿盘是忽悠新手的,蓝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