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LM324做一个AA或AAA电池的电量指示器......

楼主(2019-01-23):
刚做了一个电量指示器, 用来检测AA电池或者AAA电池的, 来发帖子咯
以前用LM324做过锂电指示, 今天来做1.5V电池的
思路: 电池升压到5V, 用这个5V做电压标准, LM324判断电池电压

先上电路图, VCC升压电路获得的5V
通过分压电阻分4档, 大约每0.2v一个档位, 最低测到0.85v
图中LED限流电阻的330, 实际电路换用了1K

手头升压板, 充电宝的, 手电筒

仔细测试选了个, 丝印E5 OP, 0.6v可以启动

另外电压比较稳, 电池输出5.02v

比较没电电池可以达到5V左右

分压电阻, 分别是18K / 1K / 1K / 1K / 4.3K
4.3K没找到, 4.7K和47K并联获得4.27K

分压测试, 最高档得到1.43v

第二档1.23v

第三档1.03v

最低档0.84v, 平均

充电器锯下来一节壳子

一块电路板

根据壳子修整一下

找到一个正极, 两个负极

正负极打出

试一下

元件排布

刀刻板

关键部分绿油, 其他偷懒不涂

绿油拿去太阳, 继续壳子
找了一片塑料板, 用AB粘在漏洞一面

下一层继续...

楼主:
等胶干了, 打磨光滑

焊好元件, 准备调试
唯一的一个1802电阻搞丢了, 郁闷, 换了104+223并联获得18K

先测升压电压, 有电电池5.02v

电量电池

电阻换了, 分压重新, 高档1.439v

二档1.240v

三档1.043v

最低0.845v

工作电流50mA

调试完毕, 装好

壳子打出

有道缝太丑了, 喷了点漆遮盖一下

安装完成

完工了, 满电电池

不大电池

电池

没电电池

7也能

呵呵, 发完了, 谢谢观看

---- ---- ---- ----

更新:
昨天发过帖子, 网友们提了建议, 今天把它一下, 改了两处
1: 分压电阻改成了23.5K / 1K / 1K / 1K / 6.6K, 电压分成1.45v / 1.3v / 1.15v / 1.0v

2: 增压一个负载电阻一个开关, 根据电压不同, 负载电流120~180mA

感谢各位网友

网友:
直播,继续啊

网友:
这刀刻板真的很艺术,给我弄最多比狗啃好一点,肯定没这么漂亮

网友:
很实用!如果能测一下500mA放电时的电压就更好了。

网友:
哈哈,好刀工,但是建议给电池加个负载电阻,测空载电压意义不大,或者先测空载然后接负载,看看电压变动,变动大的就报废了吧

网友:
不错,好主意,就是最低0.85是不是太低了点,干电池小于1V还有什么用?应分为1V,1.15V, 1.3V, 1.45V这样分是不是最好?

网友:
楼主刀工厉害,创意不错,直接测开路电压可能不太准,虽然有升压板当负载,最好再额外加个电阻负载避免浮电影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四个LED还不如接电动机

网友:
佩服会做电路板的,更佩服能手工雕刻电路板的!

网友:
还是测带载电压更好点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刀刻板太牛掰了吧

网友A:
不错,等放假没事复刻一个。
话说这新版的数码咋没收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等放假没事复刻一个。
话说这新版的数码咋没收藏呢?

只有顶楼有收藏。

网友:
有负载的,他们都没注意,做得不错,好手艺。不过不太喜欢比较器方案,线路复杂,用一块单片机,内置的ad就可以很好的完成电压采集工作了,还可以做各种充放电控制,修复什么的,不是很好么

网友:
刀刻?这线头还能是圆弧的。雕刻的吧。还有四个灯孔够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