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同事的华硕A550V清理灰尘,高贵的阿苏斯,咋这么难拆

楼主(2019-01-23):
给同事的华硕A550V笔记本电脑风扇声音很响了,又没有什么风出来,发热严重一开机娱乐大师就高温报警,看来需要清理灰尘
这种高贵的阿苏斯特别难拆,又是要从C面拆起,把主板都要抠下来才能看到散热器

————————————————————————
(防挡字补丁)
————————————————————————

拆机的过程没有拍,记螺丝位置去了
反正清理灰尘要拆到这种程度,相当麻烦

里面卫生状态很恶劣了,清理花了老长的时间,

同事说他也就一年前找电脑店的人清理过
我感觉这状态,跟没清理灰尘差不多了,
清理灰尘一年的电脑怎么可能比我用了三年的电脑还多灰

拆下来的网卡

主板

双热管,热管颜色都快烤的发黑了,估计效能不怎么好了

这硅脂。。。。卧槽,涂这么多不要钱啊

这硅脂很垃圾,屎黄色的,粘度跟颜料一似的,硅油又多,很难清理

CPU那有张绝缘胶带的,撕开以后我发现,原机自带的硅脂都没清理干净,
上次拆这台电脑的人维护工作也做的太马虎了吧!

(这个CPU\显卡芯片上有电阻,而散热器的接触面又是铜的,怕短路
一般笔记本电脑的厂商都会在上面贴一层绝缘胶带,这个胶带其实就是维修用的那种黄色的耐高温胶带
烙铁去烫 烫不坏的那种)

弄了好久才清理干净,电阻之间残留下的硅脂我尽量都挑出来了,
CPU、显卡芯片上的PCB板焊盘薄不敢用大力

绝缘胶带因为那层垃圾硅脂已经弄的不粘了,贴不回去,到时候重新贴一层代用的

散热器部分

鳍片都被灰尘堵住了

风扇一部分是热熔钉铆上去的,要拆开必须要削掉
装回去的时候用704之类的胶黏回去,这个对强度要求不高,只要没什么缝隙就可以了

扇叶后面没有卡簧的,可以直接拿下来。把它连鳍片一起放在水里洗了,
全部刷干净再晒干,装回去的时候还往铜轴里加了一滴美孚 风扇专用的液态的润滑油
减少噪音

贴好绝缘胶带,硅脂我选的是猫头鹰的NTH1,这个硅脂性价比不高,18元才1克,省着点用能涂四台机左右
而信越7783某宝上是40元20克,性质都差不多,属于那种导热系数还算主流不算顶级,但属于寿命比较长的硅脂
高频率使用个一年还是没问题,不会被烤干,所以一般台式机之类容易打理的机子我都是上导热系数更高的MX4 、酷冷钻石,
笔记本之类不常打理的东西都是用NTH1、7783,但7783不好涂,一般都不用

硅脂不必追求涂的最薄,适量就行了,往中间挤一块用散热器压也行。
但挤得太多就跟刚刚那个一样,适得其反,太少内部会有间隙或气泡,效果欠佳

我这个算是刚好,散热器一压多余的会挤出来一点,也不会跑的到处都是

装上去

全部还原,不要看到有这么多螺丝孔就晕了,
我手指 指的地方才是主板这面需要打螺丝的地方,
有个白色的箭头,很好找。里面打螺丝需要上螺丝的地方也不多

没有箭头的,都是后面需要打螺丝的地方,这个就有点多了
但型号只有两种,不容易搞错

全部装回去,开机

他下了娱乐大师就好办了,
现在室温是23°C,待机48°C左右,风扇没什么声音

压力测试68°C  风扇开始疯狂工作了,能听到声音,但没以前那么吵的厉害。
手去摸出风口那,能感觉到有热气了

顺便跑个分,这机子要是拆了光驱升级一个固态
,再加一条DDR3 4G内存升下级,还是有点潜力的

网友A:
估计电脑店没拆开清,就用气 木仓吹吹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脑店没拆开清,就用气 木仓吹吹了事

拆应该还是拆了,估计但绝对没有认真清理过。我把那些沾灰的贴膜都擦干净,还特意把散热器拆了,能洗的都洗刷干净,重新加油 还涂那么贵的硅脂,重新测试什么的,他们如果都这么维护电脑 估计不收个80块钱是要亏本的

网友B:
NT-H1的效能要比MX4要好吧,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H1的效能要比MX4要好吧,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只能说综合素质N1H1好,性价比不高,但比起其他的来说还能接受

MX4导热系数是比NTH1高一些,测试也是它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是这个硅脂持久性一般,有的高功耗的U涂这硅脂半年就干了。也不是只有MX4有这个问题,那些导热率超过7W/m・k 的耐久性都一般般,包括我用过比较高端一些的,像暴力熊、酷冷钻石、GC Extreme都是这样
NTH1我两年前涂的一台机子,效果还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相比它们耐用很多。所以有些不能经常拆卸或者不方便拆解的东西我都是涂这个。而不会选那些导热系数很顶级的那种

(酷冷钻石,其实原名叫酷冷至尊NANO纳米钻石,太长了,很多人都干脆这么叫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综合素质N1H1好,性价比不高,但比起其他的来说还能接受

MX4导热系数是比NTH1高一些,测试也是它 ...

烧这个的,18块一管子也不嫌贵,不玩这个的,肯定扭头买什么含金硅脂了,几块包邮那种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拆了

网友D:
感觉冷漏瓦很好拆
HP很难拆,外壳至少15颗螺丝,卡子也一堆。。。我也是醉了。。。
关键是主板螺丝都拆下来主板还要用巧力。。。。这是HP在秀自己的组装工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拆了

不不不,这是老款的,上市到停产差不多5、6年了,新款的笔记本都学Macbook、ALIENWARE,反而超容易拆。D面就一块整板,拧下螺丝拆开了可以直接换硬盘加内存、清理散热器,都比这种要从C面拆起全要拆完的简单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冷漏瓦很好拆
HP很难拆,外壳至少15颗螺丝,卡子也一堆。。。我也是醉了。。。
关键是主板螺丝都拆下来 ...

这个不好说,要看系列,之前惠普的康柏系列还行,难拆的都是2012年至2014年的廉价本。现在的惠普暗影精灵、光影精灵还是超简单的,联想也是,容易拆的都是部分游戏本,超极本。商务本像Thinkpad部分T系列W工作站系列,超级麻烦,甚至比华硕这个还繁琐,X系列差不多还保持模块化的结构,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这个的,18块一管子也不嫌贵,不玩这个的,肯定扭头买什么含金硅脂了,几块包邮那种 ...

几块钱一瓶的也有好货呀,像星牌、华能智研的、超频三,要求不高的买来用用也还凑合,最起码的还算耐久,也不导电。

这个电脑CPU上涂的这种金色的,还有类似买CPU送的那种白色小袋的就不好了。硅油加的太多,也不均匀,涂上去一块块的。导热效率甚至还不如卡夫特的5211,这东西很多人买来给mos管 灯珠板导热用的,用在CPU上说不定比涂那些乱七八糟的还好点。哈哈

网友:
用久了清清灰对散热有很大帮助

网友:
 老笔记本清灰要从键盘拆,想想就头大。
那种拆D面就能清灰的机智一些。
星牌硅脂我有一小罐,几元包邮,实惠大碗。

网友:
一般家用的几乎都要大卸八块,商务系列还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应该还是拆了,估计但绝对没有认真清理过。我把那些沾灰的贴膜都擦干净,还特意把散热器拆了,能洗的都 ...

我们这边这个操作要收120

网友:
估计很多免清理现时代到了~

网友:
替别人清灰,这事你也干?

网友E:
建议楼主这种乐于助人还是少干比较好,毕竟主板是开机的秒的拆完不开机,拆机注意断电,不然烧EC或者南桥。
华硕这种主板CPU,南桥,内存全部BGA封装,而且螺丝设计也比较奇特,
主板容易打穿,
BGA芯片在拆解过程中主板变形容易虚焊
这款南桥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这种乐于助人还是少干比较好,毕竟主板是开机的秒的拆完不开机,拆机注意断电,不然烧EC或者南桥。 ...

这点放心吧,拆机断电池 断外电、螺丝型号分类、分区,怎么拔屏线那些我都知道,我老站里发过不少笔电的帖,早已不是第一次,每次都会点评一下这个结构设计的怎么怎么样。而且以前也干过这行,只不过现在不干这行了,条件也好了帮忙也不收钱,闲着无聊练练手,就当我这是个爱好。
还有,华硕这模具的机子我自己以前都还买过一台X450V,难拆是难拆,但也是我熟的不能再熟的东西。拆变形、芯片虚焊那些都是操作不规范,弄不清螺丝有没有取完就开始拿板子的最低级的错误。华硕在螺丝位的标注仅次于现在的戴尔,就算没接触过这款模具的机子,一点点找也都应该清楚

网友:
黄色含铜的硅脂。我看是抹多了导致电容漏电,然后发热。没烧芯片就不错了。出风口的散热片,看起来跟超极本的一样。散热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