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些年攒下的鼠标大集合

楼主(2019-01-23):
这些年  陆陆续续用过的鼠标 有有线的
也有无线的
一起合个影 来个全家福

网友:
最大的无线的最贵

网友A:
我也有一个IE4.0了,但是 是黑色的,这是我买的鼠标里面我觉得最不值的一个,滚轮好难用,正方形的主按键按着也不爽,
M950也有,这个鼠标好用,握感比大·革命差那么一点点,但也比其它的要贴手,缺点就是相对耗电一些,4天要充一次电,好在充电的时间不算久

网友:
我只有一个,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坏了才会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IE4.0了,但是 是黑色的,这是我买的鼠标里面我觉得最不值的一个,滚轮好难用,正方形的主按键按 ...

是的 那个ie4  中键反应比较慢
左右按键的微动也不是常规的那种
不怎么好用

网友:
518我用了快十年了。前些天右键坏了。换了新的微动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比较喜欢逻辑518弹痕版那款,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比较喜欢逻辑518弹痕版那款,很经典

那个518 断断续续用了10多年了  最好用
就是出差不方便  个头有些大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我看下才用过4到5款
楼主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