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发个组装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9-01-23):
东西也是最近弄的,看见论坛里好多人发,忍不住也发上来玩玩。
负载就是论坛里LM324那个。
本想自己用洞洞板焊一个,发现缺点元件,在X宝上看了看加上运费也不便宜了。干脆就直接买的套件,才25块钱,加运费30:lol:
过程没拍,直接看看成品吧。

外壳是原来买的,尺寸70x130x150。散热片尺寸50x50x100。风扇是5010的。
前风扇紧贴散热片,后风扇和散热片留了点间隙,运行时可以顺便把机箱内的空气抽出.
背面左边是电源开关,右边的无锁开关是切换表头显示模式的.因为这个表头要在断电再上电的时候才能切换模式。而且这功能也不是很常用,就放在了背面,其实主要是正面实在没地方了

内部有点乱,左边散热片,散热片底部对应板子螺丝孔位置打孔攻丝,用铜柱把板子和散热片固定在一起.外壳相应位置也打眼,用螺丝固定.

因为表头要用5V供电,手里的12V电源个头都有点大,干脆就放了个5V 3A电源,5V给表头供电,上面加了个升压板给负载供电.12V用电主要是风扇,板子实测电流也就100mA

做好之后发现开机风扇就全速,声音很大,正好有个原来电脑上用的温控板闲着,就拿来用了.因为已经没空间,只能固定在顶盖上,在散热片上打了个眼,温度探头伸进去用导热胶固定了一下,上面又贴个块高温胶带加固连线.
35度风扇开始转,55度时全速.

这个模式显示电压,电流,功率,连接电源后右下角显示负载内阻.

这个模式显示电压,安时,电流和运行时间.测电池正好.可惜这个负载没有自停功能.

1602屏是前几年论坛里淘的残次品,好像1块几一个,时间太久忘记了.表头量程60V10A.也是X宝买的现成的.

再看看正面全貌,上面是可调电源,本来有个变压器+黑金刚的可调电源.但最近刚搬了家,新地方小就弄了这个不占地方的.偶尔用用足够了.

实测大概能带100W还富裕,笔记本电源19V 5A跑了20分钟,摸外壳温度基本没变化,开壳摸散热片温热,机箱内也没感觉温度有多少升高.风道很顺,效果很好.
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知道负载上限是多少,因为这个温控板只有风扇停转报警,没有高温报警功能.如果测大功率电源还得一直盯着,打算过几天再加个高温报警的模块.开始想弄个常闭温度开关,高温自动断开,想了想有高温报警就行了.

算下来成本大概80左右,套件含邮费30,外壳27,散热片20.场管,风扇和其他插座温控板等等零件都是原来有的.
主要工夫都花在手工开孔和研究布局上了.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A:
可惜好像照片和介绍还是不充分,1602是用什么驱动的,各种量的采集如何实现,如果都交代清楚了,照片再补上些细节介绍,估计可以申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好像照片和介绍还是不充分,1602是用什么驱动的,各种量的采集如何实现,如果都交代清楚了,照片再补上 ...

都是现成的配件组装的.表头也是X宝上的.
太高深的其实我也不懂.现在还只会照葫芦画瓢

网友B:
外壳尺寸70x100x150这个应该是错的吧,板子是100x100的加散热这个尺寸的外壳放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尺寸70x100x150这个应该是错的吧,板子是100x100的加散热这个尺寸的外壳放不下吧 ...

对对对,,尺寸写错了。是70x130x150

网友:
你这套件和壳子很合适啊

网友:
做的真不错,尤其是外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现成的配件组装的.表头也是X宝上的.
太高深的其实我也不懂.现在还只会照葫芦画瓢 ...

mos是直接涂了硅脂拧上去的还是做了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是直接涂了硅脂拧上去的还是做了绝缘?

4个管子没做绝缘,但散热片和PCB接触的地方有绝缘,和外壳也要绝缘不能碰到外壳。

网友(2021-05-17):
非常漂亮 动手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