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放假了,测试个充电器

楼主(2019-01-2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4446
这个时候已经测试过,

今天试了下这个管子,
大约460瓦输入功率时散热片上62.8度,"功耗"34瓦

用这个管时同样负载,输入功率大约460瓦,管温52.5度,"功耗"27.5瓦,
功耗是这样测的,没能力直接测功耗,所有把管dg并连接电源正极,s接负极,恒流让管发热,(mos管有近似恒压的特性,2安4.18v8安4.26v)而以粗测温度来模拟功耗。
内阻降低对散热功耗的隆低压这两管上不大了(20n60内阻0.17,40n60内阻0.07),开关损耗不小,llc,1千瓦,2个20n60都不怎么热

网友A:
加大输入功率,加个薄铝板,加点油,摊鸡蛋喽

网友B:
功率越大内阻越小,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越大内阻越小,是这样吗

同电压的管,电流大内阻越小,但不同品牌有差别的,管大结电容大,对驱动器的电流要求高,推不动,波不陡也会发热加重,近年刚出来的碳化硅mos管,耐压更高,结电容更小

500v100a0.055欧

600v100a0.015欧

600v50a0.04欧

网友C:
我们没有放…期末考试考完了,但是还要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输入功率,加个薄铝板,加点油,摊鸡蛋喽

负载是根220v3kw电热管,放块铝板还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没有放…期末考试考完了,但是还要上课

你们有暑假。我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电压的管,电流大内阻越小,但不同品牌有差别的,管大结电容大,对驱动器的电流要求高,推不动,波不陡 ...

感谢耐心、详细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