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论坛第一次发帖,氩弧焊机改2用焊机,装一个焊机接线柱。

楼主(2019-01-23):
坛子里面淘的氩弧2用焊机,由于没有电焊机的接线柱,自己到淘宝上买了一套接线柱。

没有这个接头,淘宝上也没有找到这种转换头卖

准备装一个,看那里好装,空间很大。

是铜片。

接线柱

钻了个小孔

小孔

孔太大了,没有这么大的钻花

多钻几个再扩大

好了,

可以放进去了

胶皮老化了,铜还是新鲜的。

找了根旧电缆,胶皮老化了

套上热缩管再接上

接好后,用2根4平方的铜线,大概有6米长焊接,电流调到最大,焊2.5的焊条勉强可以焊接,感觉电流太小了,是不是铜线太细了,线发热严重。

网友:
谢谢分享  焊机只借别人的用过一次  那线至少有16吧

网友:
2X4 八平方毫米6米长,线太细了,这么长至少25平方以上。

网友A:
里面新加的连接线也细了。

网友B:
100多个电流8平方线的确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多个电流8平方线的确太小了。

是4平方的单线,手柄4平方铜线6米左右,接地线4平方铜线6米左右,勉强能焊接。
你服不服我啊。

网友:
线太细,当然发热了

网友C:
短点线试试,你发个另一个面的照片来看着,管子什么时候型号?

网友:
反正旧铜线不要钱,多并联几根吧,用液压钳压铜鼻子,搞个50平保证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新加的连接线也细了。

大概6平方的线,是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点线试试,你发个另一个面的照片来看着,管子什么时候型号?

重新又发了个帖,里面有管子的图,D92-02全型号为ESAD92-02,是200V/20A低损耗超高速整流二极管。12个
,K2698场效应管,500V 15A ,也是12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page=1#pid27586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又发了个帖,里面有管子的图,D92-02全型号为ESAD92-02,是200V/20A低损耗超高速整流二极管。12个
, ...

12管还可以,线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管还可以,线细了点

请问焊3.2的焊条行吗?能连续焊3.2的焊条吗?

网友:
这是我的,还没电抗器,长焊3.2没问题
你这机器应该没问题,有问题的是线,太细了,3.2要用电流110/130a,算算的多大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平方的单线,手柄4平方铜线6米左右,接地线4平方铜线6米左右,勉强能焊接。
你服不服我啊。 ...

大写的服,虽然30多年前自己做过几个交流焊机和直流焊机,也做过小型点焊机,在老家几个防盗门、’窗各种拼花的焊接也经常干(用的是6平方的铝线作地线,焊把线我不敢用怕不小心烫手),

网友(2019-06-20):
到老论坛看看我前年发的改两用焊的贴子,参考下,你这改的太丑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1730

网友(2020-02-13):
电线有点丝,

网友(2024-12-11):
看样子机器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