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修两个费雪派克MR810呼吸机湿化加热器

楼主(2019-01-23):
科室的呼吸机上用的,湿化加温器故障了,拆开修一下,两个,一个故障通电不加温,另一个故障通电红色报警灯闪烁,不加温!开拆:

Fisher&Paykel

内部主板暴露了

主变压器

拔掉了各接头

主控板 主控是A8单片机

这个角度更清楚

三个保险管

MOS

这个是加热板

这个是那个通电报警灯闪烁的板子,这两个二极管周围有水渍,清洗干净以后故障依旧,测量二极管正常的

测量两个温度传感器,这个阻值正常

另一个开颅

继续拆开发现线断了,重新接回去就OK了

这个是另一个不通电的,主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后是这个霍尼韦尔的温控开关跳了,手工复位就好了,手上也没有件换,复位后可以正常使用,先用着吧,呵呵!

最后上个附件:

网友A:
楼主是驻医院专职医疗器械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驻医院专职医疗器械维修的

我是医生

网友:
我只修过370的。

网友(2019-03-15):
你好,不知道断线的NTC热敏电阻是啥型号的,您知道吗?求教

网友B(2019-05-19):
学习了,谢谢!瑞迈特的拆过吗,有人拆过吗

网友:
我用飞利浦567P。晚上睡觉嘛嘛香。呼吸暂停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瑞迈特的拆过吗,有人拆过吗

只有费雪派克的

网友(2020-05-11):
医生还搞这个啊   设备科的人呢?喊一声 就来了

网友(2020-11-22):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瑞迈特的拆过吗,有人拆过吗

我拆过,也有这机器,需要什么配件可联系我

网友C(2021-08-05):
没电路图,被忽悠了

网友:
想下载,积分不够啊

网友(2022-11-02):
看板子就知道不会太差的拆机

网友(2023-08-24):
还要多少才能下载?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C:
没电路图,被忽悠了

我也想下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