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USB接口板连接三轴一体驱动

楼主(2019-01-23):
自从老并口电脑坏了后,雕刻机一直闲置。最近买了mach3 USB接口板,可以从接口板对应输出端直接连到三轴一体驱动的并囗输入端吗?除了各轴的方向和脉冲,还要连什么端口吗?

楼主:
独立驱动器倒是有好几个在,但用独立的要全部重新接线,机箱空间也有限,最好能用老的驱动。其它限位主轴手轮等换到USB接口板上来。

网友:
手里有四个设备拆的三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还有个欧姆龙PLC  和一个数据采集卡  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你这图,老并口板自带电机驱动,新usb口卡不带驱动,你需要加装驱动器,然后接好驱动器的方向,脉冲,使能,设置好细分,电流等,然后软件里面也要相应的设置,包括对刀急停什么的 都要接上来,工程量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老并口板自带电机驱动,新usb口卡不带驱动,你需要加装驱动器,然后接好驱动器的方向,脉冲,使能 ...

淘宝性价比的需要多钱一套,最好玩的起

网友:
把usb板子的三个电机控制信号接到原并口板输入端,其余限位及主轴用usb板的,应该可行,记的并口板就是高低电平的控制方式。

网友:
LZ的意思是:用USB接口板连接原接口一体板的驱动使用,理论上可行,但是要有原版的电路图,找出接口板的输出针脚,对应USB板连接;同事时,两块板子都要接上电源!
预祝LZ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性价比的需要多钱一套,最好玩的起

看你咋选了,丰俭由人,便宜的驱动有TB6560这些,贵的有品牌的,如雷塞这些,

网友(2020-01-12):
目前mach3并不支持usb口,说支持都是不知道谁写了个插件而已,运行会发现莫名其妙一堆问题,如果是并口,mach3+xp稳定的犹如法拉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