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吊扇

楼主(2019-01-23):
一个有年头的小吊扇  过年清垃圾找到的

一点点开始拆 先拆电机这头

拆开后就能取下卡簧了

拆解后的样子

上头也拆拆看

拆开后 只有一个弹簧

继续拆  下面还有一个弹簧  没啥特殊的

网友:
打扫一下,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以前也买过这种小吊扇用,觉得噪声烦人,用了一夏天就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结构简单实用,我老家有差不多十只,上交还修了两只。

网友A:
可以把风扇放在外面,风一吹扇叶转起来会发电,可以接阻容球泡灯和5V 0.5A手机电源试试,没有叶片的话可以改手摇发电。

网友B:
220V交流同步电机,传统意义的“转子”不动,“定子”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风扇放在外面,风一吹扇叶转起来会发电,可以接阻容球泡灯和5V 0.5A手机电源试试,没有叶片的话可以 ...

额还能这样玩

网友:
转子”不动,“定子”旋转,哈哈

网友A:
微风扇的实际是一个永磁同步电机,可以看作220V永磁有刷电机的转子线圈变成定子,定子磁铁变成转子。微风扇插头接一颗LED指示灯,轻轻转一下LED会闪光,可测试LED好坏。微风扇工频同步电机电机,直接和定子硬连接启动的时候,会有正传反转的现象,反转的话要重复插电直到正传操作麻烦。解决同步电机反转问题,后面需要一根方向正确的扭力弹簧,和电机定子活动的转轴软连接。。。安装屋顶的大吊扇是鼠笼外转子异步电机,没永磁体,手动弄转后不能发电。

网友C(2019-05-26):
引用 网友A:
微风扇的实际是一个永磁同步电机,可以看作220V永磁有刷电机的转子线圈变成定子,定子磁铁变成转子。微风 ...

这种电机的扭矩咋样?能用来改成电钻或者磨光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的扭矩咋样?能用来改成电钻或者磨光机吗?

最大的问题自启动能力差,需要借助弹簧和限位槽,启动微风扇上的工频同步电机,其次转速慢,每分钟只有大概300多转,不适合电钻电磨。最便宜的用有刷电机做电磨电钻,

网友:
这种吊扇风力小还发热快,现在还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交流同步电机,传统意义的“转子”不动,“定子”旋转。

外转子电机

网友(2020-08-11):
这种风力太小了,结构简单没啥作用了

网友(2021-08-24):
转动的就叫转子,不动的部分叫定子。

网友(2024-04-22):
以前吊扇的塑料不太行

网友:
夏天挂床上,小风扇微风模式

网友:
微风扇夏天整晚开着也没事,老人,小孩子用着不错

网友(2024-11-03):
以前的这种风扇质量真的好,就是电机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