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痒又去鱼塘抓了条鱼,请教关于sandisk toggle

楼主(2019-01-23):
请教高手们,这片是sandisk的吗?是否是toggle系列的?我是想拆了这片上镁光白片pfb66

楼主:
补两张图,请指点toggle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闪迪的片,闪迪的片=东芝的片,是TOGGLE的
另外,闪存ID

45开头的是闪迪
89开头的是英特尔
2C开头的是镁光
EC开头的是三星
98开头的是东芝
AD开头的是现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闪迪的片,闪迪的片=东芝的片,是TOGGLE的
另外,闪存ID

请问B5 A4 08 32 A1 00这个是什么的?上面打的是PFG09  SS  17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B5 A4 08 32 A1 00这个是什么的?上面打的是PFG09  SS  1730

自然是大S啦。。。话说镁光自己偶尔也有B5的。。。。

网友:
PFB66是黑车 公版工具写着有其实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闪迪的片,闪迪的片=东芝的片,是TOGGLE的
另外,闪存ID

照你这么说那 英特尔  美光 三星 海力士的Toggle-DDR 也是东芝的咯
谁告诉你的闪迪的闪存=东芝的闪存
我昨天微信上问过闪迪官方客服了,闪迪公司现在被西部数据公司收购了。现在的闪迪只是西部数据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还东芝,跟东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那 英特尔  美光 三星 海力士的Toggle-DDR 也是东芝的咯
谁告诉你的闪迪的闪存=东芝的闪存
我 ...

人家可以买晶圆自己封啊~

网友:
是啊 买晶圆自己封装,但是晶圆内的资料是无法修改的 比如 型号 ID 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那 英特尔  美光 三星 海力士的Toggle-DDR 也是东芝的咯
谁告诉你的闪迪的闪存=东芝的闪存
我 ...

小弟我只是业余爱好罢了,可能信息已经落后了。要不大神指点下  现在闪迪是用西数的原厂颗粒还是紫光的原厂颗粒,还是说用的现代或是英飞凌的原厂颗粒?该不会是Spectek或是Dynet的原厂颗粒吧。
另外想请教下 IM 和 海力士 哪些型号的闪存是Toggle-DDR的,想去查查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只是业余爱好罢了,可能信息已经落后了。要不大神指点下  现在闪迪是用西数的原厂颗粒还是紫光的原 ...

现在的闪迪只是西部数据【WD GREEN】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闪迪被西部数据收购了。但是根据我近期手头的部分闪迪闪存颗粒【NAND Flash / 3D NAND Flash】的数据信息都是MLC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闪迪只是西部数据【WD GREEN】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闪迪被西部数据收购了。但是根据我近期手头的 ...

那么说现在的闪迪都是用西数的闪存颗粒了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现在的闪迪都是用西数的闪存颗粒了咯?

你说反了,是西部数据用闪迪的主控和闪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反了,是西部数据用闪迪的主控和闪存

那么问题来了,闪迪的闪存是谁造的?谁家的架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闪迪的闪存是谁造的?谁家的架构?

他自己家造的,主控型号都查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自己家造的,主控型号都查不到的

闪迪闪存用的是东芝晶圆,同类型的闪存只是ID的开头两位不一样,其余一模一样、
至于主控,难说了,自己打的标,比如CZ48这个玩意儿,用群联PS2251-03就能量产、
而且闪迪这个奇葩跟东芝一个尿性,什么SF2281,2244LT,2246EN,3109 3110 3111都是打自己的标

网友(2021-02-11):
引用 楼主:
补两张图,请指点toggle

留个记号,背面这大零oR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两张图,请指点toggle

正面晶振下方三个并排竖着的左边那个空的焊盘就是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晶振下方三个并排竖着的左边那个空的焊盘就是土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那 英特尔  美光 三星 海力士的Toggle-DDR 也是东芝的咯
谁告诉你的闪迪的闪存=东芝的闪存
我 ...

1.第一点,感觉你一点都不懂,Intel/镁光不可能有Toggle颗粒,这两家是ONFI阵营的
2.闪迪和东芝一家啊,闪迪东芝共用晶圆厂的,很多闪迪的颗粒的ID把45改成98就是同系列同制程的东芝颗粒,比如闪迪15131=东芝0DFK,并且闪迪的制程和东芝也是一样的,什么1z,A19,BiCS都是,就跟Intel和镁光的关系类似
3.人家只是说闪迪的颗粒和东芝的颗粒都是toggle颗粒,又没说其他厂家的,扯毛呢(不过这里要纠正一下,闪迪和东芝也有部分不是toggle颗粒,比如闪迪的15177,东芝的ID倒数第二位不是D的颗粒等等)
下次喷人请先查足证据,不要小白装大神,被内行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