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根usb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1-23):
一根usb充电线,准确的说应该是充电器,

输出接口

参数,输入5V0.5-2A 输出4.8v 250ma

观察了一会,发现机关在usb口这,先拨下铁壳

拆开塑料外壳 里面有块电路板

被丢弃的原因是芯片没焊好

芯片翘起来 了

是电木基的pcb 背面没零件

芯片是34063

用风枪吹回去

焊点没问题

插电 亮灯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闹了半天是等压,哈哈哈,给4.8V玩具车充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了半天是等压,哈哈哈,给4.8V玩具车充电的吧

升压,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4.8v是四节的镍氢,充满得有5.8V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甚马原理?把5V转为4.8V?

网友C:
哈哈,加个电阻不就行了,充5v也没事而啊

网友D:
34063以前车充用的芯片,应该能改成其他的降压电源。以前更高级的是诺基亚CA100C正品充电线,有些带捡流电阻和基准电压电阻,可以改一个小的恒流恒压锂电池充电器,但缺点没有指示灯。

网友E:
5V转4.8V,显得高大上一点!
应该主要针对电流

网友:
老哥,为啥你拍照那么清晰呢,你是用的什么高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4.8v是四节的镍氢,充满得有5.8V

难怪捡的那些玩具车上的开关电源的充电器说是4.8,哪个都6-7V包括同样外观的变压器的也是,哈哈,镍氢要求不高,电流两三百的冲就可以了,(上面写的好像是300左右)电池组才800嘛

网友:
应该是遥控车一类玩具用的充电线

网友:
充镍氢的话,5V直接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發電機翻新 , 去當學徒 管吃住
我做事都短期  ,  不是大學 難找事
眼不能久視  ,  只能考上 三流 ...

一直很好奇,他们说您是来自台湾的机器人,我觉得不像,但是有时候看您的回帖确实又有些奇怪,文不对题的,您到底是不是机器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甚马原理?把5V转为4.8V?

升压电路,4串镍氢充满是5.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加个电阻不就行了,充5v也没事而啊

升压电路,4串镍氢充满是5.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以前车充用的芯片,应该能改成其他的降压电源。以前更高级的是诺基亚CA100C正品充电线,有些带捡流电 ...

我用ca100线做过充电宝,锂电充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转4.8V,显得高大上一点!
应该主要针对电流

升压电路,4串镍氢充满是5.8v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电路,4串镍氢充满是5.8v

我怎么直到的是4.8V?

网友:
楼主这个是降压?诺基亚有升压的

网友:
我给孩子买的玩具遥控车带的就是这种充电线。

网友:
我也有,不过是7.2V的充电器,我直接改成了7.2V的2s锂电池了。挺好用的。里面和这个结构都一样,就是输出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