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要注意了,现在硬盘造假越来越厉害!二手盘当全新库存卖!

楼主(2019-01-24):
刚从X鱼上买了一块希捷500G硬盘,说是仓储货,有类似于原厂的塑封。
但是到了diskgenius一看 通电时间1 马达起转次数1 挺正常,然而我手贱点了一下文件修复,扫出了4个分区AND! 一堆文件!

具体看下图! 注意起转次数。

仔细看S.M.A.R.T 信息 真是绝了!

奸商现在越来越多,联系了要退货还不肯承认,但是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完结了,我会和商家斗争到底让他知道卖假货是有代价的。也要提醒大家买硬盘还是要擦亮眼睛!!

网友:
F3盘根本就没东西能搞定,只能屏蔽红绿。绝对只买西数,坏了能卖钱,手痒还可以自已跑着玩。

网友:
确实很多都是二手或者翻新货。现在机械硬盘的质量很不可靠。

网友:
500G都停产了哪还有全新的,都是二手货的把通电数据清空的

网友:
硬盘不要贪便宜 还是买新的比较有保障

网友:
呵,65包邮的那个吧

网友:
硬盘坑太多了,小心

网友:
500G这么可能有新货,我都是挑最便宜的买……

网友:
买的永远不会有卖的精

网友A:
我在狗东买的,还不到一年,还不是一样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狗东买的,还不到一年,还不是一样挂

挂了好啊~直接找东哥换~如果停产了还嗯退钱~
我上次有条用了六年的d2内存坏了~然后停产没货~给我按原价八折退了~用六年只要十几块~然后还可以买同容量d3~

网友:
500G没有一点价值了,存储盘太小,系统盘又太慢!

网友C:
这商家也是骚操作,要充新好歹也要全盘填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商家也是骚操作,要充新好歹也要全盘填充啊

没那个时间弄啊

楼主:
现在除了东狗,别的地方都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了好啊~直接找东哥换~如果停产了还嗯退钱~
我上次有条用了六年的d2内存坏了~然后停产没货~给我按原价八 ...

硬盘毕竟和家电不同,坏了换换就行。里面有数据啊,丢失了我的500g小姐姐的种子怎么办。

网友:
我第一个3.2G硬盘那年代就有。少见多怪。pc3000之类的难度不大的

网友:
买硬盘还是选正规渠道和知根知底的人。以前没觉得硬盘有多重要,主要玩游戏也没啥重要文件,现在不一祥了,很多照片和视频都在里面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狗东买的,还不到一年,还不是一样挂

京东自营的真心不用烦,这边申请售后,第二天京东小哥就带着新硬盘上门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商家也是骚操作,要充新好歹也要全盘填充啊

其实恰恰说明这个盘没修过 如果全盘清零过的盘  八成是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