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20270位成功穿越者
[其他] 雅迪WK6050MN 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1-24):
雅迪高标WK6050MN电驴控制器好的好奇拆开看看

下面是微距拍的12根160803三根管参数查不到

网友:
再有评分就是正的了,努力吧,该做些注解可以获得更多分

网友:
12管的输出电流不是很大,有15或者18管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打标的可能是定制元件,还有独立供电了

网友(2019-10-18):
感谢楼主,收了个6050,线被剪断了,还在摸索怎么接

网友(2022-05-12):
“电压:48A”……
这印刷质量对得起大厂水平吗

网友:
销量遥遥领先的控制器

网友:
没见过的MOS管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