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飞利浦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01-24):
这个镇流器是筒灯用的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使用了好几年了,前几天损坏了,今天拆开大家看一看飞利浦的做工吧!

网友:
正品飞利浦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修好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2019-03-04):
做工用料都很不错

网友:
有一个贴片元件炸了(电阻),修好应该还能用。

网友(2019-06-24):
筒灯用电感镇流器比较好我这当地中心医院卫生间筒灯一点一天偶尔闭了也挺好

网友:
修修还能用,管子加个散热片耐用一点

网友:
日本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小日本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飞利浦不是日本的,,日本的松下比飞利浦的做工好,,不过松下的照明产品比飞利浦的照明产品定位高很多,,,木有可比性

网友(2020-03-09):
灯管只要能用电感镇流器驱动的我绝不用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