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老的精密电位器

楼主(2019-01-24):
还没拆过这货,是个老的电位器,看看质量如何

89是89年的意思吗?
56k正负5%

线性度 0.2%

还带螺丝啊,看着还不错

三端接线柱

打开看看,里边是很多圈电阻丝,是10圈吗?

手机不行,拍不清楚细节

这个滑动端好简单啊,都是这样吗

靠,靠一段导线连接的,这个还有点工匠精神吗,
注意连说两个靠,不是口吃啊
瞬间对精密二字产生怀疑!!!

总电阻57K,确切说是拧到一端的电阻

中间某个位置电阻,这玩意调节过程中波动比较大

自己画的结构示意图

网友:
这种国产的,在精密电位器中是最差的一种了。

网友A:
曾经用这个替代过3296,调整时那个电压一顿乱跳简直让你怀疑人生,后来换成3590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这个替代过3296,调整时那个电压一顿乱跳简直让你怀疑人生,后来换成3590S了 ...

看它的滑动触点接触方式,能不跳吗

网友B:
人奸同学,准备过年了,收到的红包不要玩东莞大保健了,留着钱买台能拍微距的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同学,准备过年了,收到的红包不要玩东莞大保健了,留着钱买台能拍微距的象鸡。。。 ...

哈哈,我更喜欢朦胧美

网友C:
最后的示意图还不如拿个纸笔画呢,离了歪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示意图还不如拿个纸笔画呢,离了歪斜的~

哈哈,随手画一个方便,不然还得拍照,上传电脑,费事,专家哪里人啊?离了歪斜,这是北方话吧,你不是南部人士吗

网友:
精密线绕电位器,现在还是长这个样子。据说功率是2W

网友:
话说这货应该叫“多圈可调电位器”吧,总阻值精度±5%,是配不上“精密”二字的,所以不应该称作“精密电位器”。其次,这货标的总阻值精度±5%,标称56K,实测57K,出厂30年了,绝对是合格品,没毛病啊

网友:
这算不上是精密级别

网友D:
優秀文章,为啥满分,因为这货我有好多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優秀文章,为啥满分,因为这货我有好多好多.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随手画一个方便,不然还得拍照,上传电脑,费事,专家哪里人啊?离了歪斜,这是北方话吧,你不是南 ...

画纸上手机直接传还要电脑干啥

网友:
可调电源还真不能缺少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我回去翻翻看,以前可瞧不上这个些大块头了

网友E:
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接触不良。。。

嗯,用它做可调电源得电位器很容易产生瞬间高压烧毁电器,上面并联个电解电容能缓解一下。

网友:
5.6K-6.8k的适合做317的可调,

网友(2021-08-20):
可惜找了好久都没看到有拆3590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