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1-24):
原ID退出后无法再登录,现申请新号登录发此帖对原lD:北风南海.赠送过M的拆友们表示歉意!以下图片是原lD:北风南海重发。

分割线———————————————————————————
雅迪WK6050MN高标代工,电源正负极使用了防水对接插头,全部功能只用了一个9P防水插头,防盗部分也用一个插头而已
卸下胶盖端螺丝和压管三枚螺丝就可以抽出电路板
以下微距拍的,单片机STM32FEBKC6T6A 小八脚查不到型号,mdbco160803应该是定制芯片160803是日期,电容共四个80V470uF
这款控制器可以刷写程序也有刷写接口

网友A:
要用厂家的软件来烧程序,再刷参数,我们要加速,等等只要改参数就行,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厂家的软件来烧程序,再刷参数,我们要加速,等等只要改参数就行,

速度电机与电压决定,控制有个相位提前角,也就是有些说的超速控制器原理,什么转速提前多少换向....,有刷电机也是可调节的,有些有

网友B:
铭牌上标明的是电压 :4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上标明的是电压 :48A?

厂家60V的别一种标法,也有标48V/48A意思48ⅴ和60ⅴ

网友:
可能电动车的就这样,,电动汽车控制器,,比如,北汽,江淮,康迪等等,速度,是参数决定的,

网友C:
这个控不怎么样,要我打分最多算及格
话说楼主拍照发帖水平也有待提高哈

网友:
这是啥32,怎么是这样的型号

网友:
非标接口不容易普及,就如同当年手机接口一样,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不怎么样,要我打分最多算及格
话说楼主拍照发帖水平也有待提高哈 ...

您给发个好的控制器,高清照片

网友(2020-04-09):
这管子还真不熟悉 mcu是意法半导体最便宜的32位芯片 高标晶汇都是差不多的电路 其它品牌有用凌通mcu的

网友(2020-06-04):
接线图有就更好了~~~~

网友:
最早的无刷用MC3305硬件做,当时电流无补车子无边过载容易烧输出管。后由晶汇公司根据MC3305时序设计开发采用MCU改进,才演进成现在五花八门的主控板。但核心未变。

网友D(2022-10-27):
手头也有一个雅迪的高标控制器折腾了几天把它弄好了。SD06功能同LM358!

网友:
这个应该是普控,现在不是有远驱,智科,蓝德更好的控制器,算法不一样,可以限流不限速,弱磁,提前换向等等

网友:
还是这种普通的控制器好,现在的新国标的都太复杂,要和仪表有通信,还有各种限制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D:
手头也有一个雅迪的高标控制器折腾了几天把它弄好了。SD06功能同LM358!

兄弟,能不能发一份高清图

网友:
没想到 有个刷写程序的接口 不错

网友:
不咋地,这做工,应该是小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