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太阳能庭院灯!

楼主(2019-01-24):
正式入住新站,冒个泡,也没什么技术含量,给需要的坛友!
准备单面敷铜板和灯珠

纯手工刻板

焊接灯珠

焊接主控和引线

固定好灯板

放上反光罩试试,还可以

装好前面板

背面可以放两节18650电池

制作完成,接上太阳能板晒太阳充电喽

附上电路图和芯片简介

手刻几个第二代主控板和样品灯

网友A:
能刻贴片IC板子,刀工了得。晒一天够亮一晚上不?

网友B:
这散热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刻贴片IC板子,刀工了得。晒一天够亮一晚上不?

太复杂的刻不了,最小的也就刻过TP4056和TP4057的充电板,可以亮一晚上的,后半夜亮度低,不过我只是前半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行么?

一个灯珠最大也就10毫安的电流,不会发热的,用了一年了,很稳定,功率虽不大,能看清路就可以了,主要是造价低!

网友:
装微波红外一体感应,这样可以保证阴雨天也能坚持3~4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灯珠最大也就10毫安的电流,不会发热的,用了一年了,很稳定,功率虽不大,能看清路就可以了,主要是 ...

已经实战一年了,很好啊!

网友:
楼主是新东方毕业的么?不然刀工怎么那么好

网友:
DIY精神可嘉

网友C:
反光罩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光罩做得很漂亮!

反光罩是灯自带的,用的是成品的LED投光灯改的!

网友:
这个好太复杂的可以自己画板然后找能出菲林的店铺出菲林,在用菲林加uv胶那样就可以做电路板了吧

网友D:
楼主, 你的刀工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刀工了得!

没有设备和相应的材料做电路板,只能用这个手刻的笨办法了!

网友(2019-03-24):
好历害的刀~~~~!

网友:
确实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E: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刀啊。 还有,覆铜板你怎么切割的。我这1.6mm的玻纤板太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刀啊。 还有,覆铜板你怎么切割的。我这1.6mm的玻纤板太硬啊 ...

刻板是用的半截手锯锯条,切割也是用的手锯锯条,玻纤板硬度高不好切割,可以买价格便宜些的胶木板,切割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