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众仪ZT-C1万用表

楼主(2019-01-24):
听说这货速度快,体积小,7号电池一对,入手把玩一下
果然很小巧,比我的UT33D还要小巧一圈,实在太可爱了,哈哈
由于是自动档,测试速度还可以,但是有时会需要反应时间,综合下来速度还是比不过手动傻傻的33D,不过在自动表时速度算是快的了。
这货的显示屏可视角度还可以,但液晶效果有点灰蒙蒙的完全比不过黑字特别分明的优利德。
我个人建议要想长期用还得优利德,光是那个显示效果就让人赏心悦目。
精度就不对比了,四十多块钱的玩意儿能用就行

网友:
打个广告,也入手了一个众仪,黑色带背光那款。有人要没,打折出售。有需要的站内信

网友:
40多元还是自动挡的,性价比挺高呀,250V还有保险很值的。

网友:
液晶屏可以通过调个电阻改变对比度吧?

网友A:
讲真,玩了几块表,手动挡的胜利890c+出了,留下了胜利便捷的VC921,论坛蓝牙表,还有就是大众UT61E 4位半。其中便捷表真的很便捷,缺点就是测量速度慢,尤其是电阻,稍微有点离开或者滑动,数据就会乱跳。。最快的就是61E了,秒出数据,缺点就是太笨重。论坛蓝牙表倒没咋用,最近不维修了。。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返修品?尤其是那一对保险管座的焊接真的很风骚,就算用焊锡丝进行补焊,焊成这种样子也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B:
且不论它用的何种方案,有没有改9999以及自行DIY校准的可玩性,就凭它是个只能测电压电阻和电容的3999显示的自动挡万用表,就不能称作性价比好。曾经的3X元的UA9233E和4X元的TA8303A,从功能性能参数做工哪一个不比它强?

网友C:
这款表真不如TA8303A,虽然价格便宜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表真不如TA8303A,虽然价格便宜几元,

比体积秒杀你这个半截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不论它用的何种方案,有没有改9999以及自行DIY校准的可玩性,就凭它是个只能测电压电阻和电容的3999显示 ...

注意看板上有测试点,肯定可以软件调校扩展的,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方法而已。玩法不同,对我来说芯片有扩展性才好玩,不过我研究了半天这芯片似乎没有数据输出口这样以后不好接蓝牙等外围扩展,可玩性确实不如0660方案。但是这芯片的测试速度可以0660快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看板上有测试点,肯定可以软件调校扩展的,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方法而已。玩法不同,对我来说芯片有扩 ...

看着与sd7501相似,估计也是杭州华晶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与sd7501相似,估计也是杭州华晶的方案。

有sd7501的手册吗,传我一个,节后研究一下,咱们把你喜欢的精度提高一些,哈哈,我研究一下有没有扩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玩了几块表,手动挡的胜利890c+出了,留下了胜利便捷的VC921,论坛蓝牙表,还有就是大众UT61E 4 ...

我VC921拆了扔了没电流是硬伤,VC86e送人了,留了个UT33D玩,不做维修好几年了。胜利的转盘....一言难尽,此生不会再买胜利的任何东西。最近做点东西33D没电了这才淘了一个小巧的自动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sd7501的手册吗,传我一个,节后研究一下,咱们把你喜欢的精度提高一些,哈哈,我研究一下有没有扩展性 ...

杭州华晶官网就有提供PDF下载,其实看了也没啥用,因为没有提供任何技术细节,提高精度和其他diy啥的就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与sd7501相似,估计也是杭州华晶的方案。

老兄问你个事,买了个特安斯8304 0660硬芯,然后我发现这芯片是不是厂家可以刷不同的程序打开关闭一些功能,想要REL功能打开RS232不管怎么跳线死活都没有,它有个把键和标准图纸走线不一样,好忧伤失去了乐趣

网友:
emm...如果33D看起来傻傻的,那众仪不就是呆呆又傻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问你个事,买了个特安斯8304 0660硬芯,然后我发现这芯片是不是厂家可以刷不同的程序打开关闭一些功 ...

既然是单片机架构,那么它的IO接口都是可以在固件中定义的,而按键、RS232等功能都是需要使用IO接口的,虽然硬件没有问题,但固件中没有定义的话自然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单片机架构,那么它的IO接口都是可以在固件中定义的,而按键、RS232等功能都是需要使用IO接口的, ...

看来芯片厂家也是同一思路,给多少钱开多少功能,蛋疼,要不然这芯片几十~二百多的表都有卖,肯定芯片商就分化好了。真气人,白买一块表,毫无乐趣,我发现0660和STM32很象,估计也是抄STM32改一改降低速度降低功耗,惹怒了我用STM32直接做一个表,哈哈,每秒十次采样吊打它个小乌龟

网友D:
看来还是等楼主哪天怒,有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等楼主哪天怒,有好东西

老兄,主板硬件倒是简单,就是外壳那些麻烦点,更麻烦的还是程序,要不做个开源版万用表,大家一起来开发完善软件!!!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