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饥又寒解牛』拆二只小巧玲珑的铭纬RS-15-5工业开关电源。

楼主(2019-01-24):
标题:『饥又寒解牛』拆二只小巧玲珑的铭纬RS-15-5工业开关电源。

1、两只坛友榴莲包内的铭纬开关电源,小巧玲珑。

2、型号:RS-15-5,输出5V3A,电流还挺大的。

3、盒子底部也有大大的铭纬商标。

4、输入输出端。右侧还有电压微调电位器。

5、拆开后的样子。采用TNY(不是TNT炸药)279PN开关电源管理芯片。

6、其中一只电源是完好的,正常输出电压5.053V。调整电压微调电位器,最小电压为4.185V,最高电压为5.621V。

7、把损坏的电源板拆开。

8、与电源芯片对应的位置上,有一块凸起的导热硅胶,将芯片热量传导到金属外盒上散热。这设计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

9、电源板的另一侧。从这里看出,板子设计还是比较紧凑的。

10、这个管理是整流用的。散热片与整流管有导热垫片隔离。散热片与金属外盒也用导热垫片热传导,加热散热片的散热效果。

11、有大婶花了不少力气拆三极管。我现在可以偷懒了,这个已经现成的拆好了。
这芯片炸开的姿势非常完美。

12、板子背面,长霉了???

13、用刷子清洁下,干净多了。

14、板子上元件参数。上面那个三只脚的贴片,据分析就是TL431的马挂。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
手术刀没看见

网友:
前排围观老温得得嗖嗖

网友:
不错 杂牌看不到尾灯

网友:
天灵盖都炸飞了!
温总真省事

网友:
木牙膏了,
好吧,炸得太巧了,TNY系列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明纬的确实不错,但依然会炸哈

网友:
好东西就是功率小了点,等子弹送货

网友:
我猜炸的盖子,应该是个整体

楼主:
哈哈。。。都不用我拆了,哪里还需要手术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都不用我拆了,哪里还需要手术刀?

半边集成,半边mos:lol:

网友:
大牌子的,功率还好

网友A:
431的马挂啥意思?

网友:
最终还是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的马挂啥意思?

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真的比较可爱!

网友:
这么小巧的电源,真讨人喜欢

网友:
拆两个电阻换上可调电位器可以改一个可调,10V应该可以。

网友(2020-02-06):
我的S-15-5的电源坏了,输入端短路了。找不到问题,现在拆三级管少了两个,不知道是不是431和5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