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昂达v711双核平板电脑简单拆机

楼主(2019-01-24):
昂达平板电脑屏幕完好,但触摸没有反应。拆机看看

网友A:
触屏排线拔了清洁下再插上去试试!再不行就刷机试试!再不行就可以回炉了
!

网友B:
看着做工还可以,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屏排线拔了清洁下再插上去试试!再不行就刷机试试!再不行就可以回炉了
! ...

第一步我就刷机了,结果没效果。第二步拆机清洗排线和底座,也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还可以,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如何?

触摸没用,就放着收藏了。具体也不清楚了!

网友C:
不能OTG外接键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OTG外接键鼠用?

可以,安卓4.1感觉也玩不了什么

网友:
很亲切啊,我的是V710的,屏幕发白,也还可以用。
外接一个鼠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