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路边捡了个坏的 地暖温控器

楼主(2019-01-24):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边上
看见这个86型面板,竟然还有液晶屏
开始不认识,以为是中央空调的控制开关
经淘宝上传图片后,确定是 地暖温控器

主视图

背面

接线示意

拆开瞧瞧

电源部分炸裂

压敏和功率管挂掉了

碎片

这个液晶屏没啥利用价值了吧?

发帖结束,欢迎探讨。

楼主:
你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网友:
沙发的就是耍流氓啊

网友:
电源部分烧了

楼主:
是,控制部分应该是完好的

网友:
外加电源看看有没有死过气!

网友:
来来来,装一组地暖试试温控器好不好用啊

网友:
炸成包公了,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维修后续呀

网友:
这个做工也还算不错了,如果面板处有一个物理的开关就好了。比较夏天的时候。。。。半年时间耐压不够,嘭!!!是有可能的。摸清楚低压部分的电压电流,上个电压试试看,这种液晶屏都是固定的,没啥玩的。

网友:
啥情况呀?帮帮团大佬都出来了

网友:
烧的好惨啊,等子弹送货

网友:
看样子只是供电电压升高造成保险丝和压敏电阻烧掉了,暂时把坏掉的压敏电阻拿掉,换个5A的保险丝试试。

网友:
貌似雷击,这雷击算是真正接地了地都暖了

网友:
谢谢分享。。。。。烧的真惨。。。。。

网友:
压敏也炸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网友:
那嘚嘚瑟瑟的船长居然旷课了?

网友:
电热的地暖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