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根苹果手机数据线,并换线修复。

楼主(2019-01-24):
(图片)

网友:
这个识别电路比一般山寨的好一些

网友:
一根山寨先二块U。。。我记得有写,一个三极管也OK了

网友A:
好特么大 充电无法美美的玩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特么大 充电无法美美的玩手机

放着备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就服你这个虎钳了。还是带绝缘的板材做的,耐高温绝缘,焊接必备。

网友:
看起来贵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换上的线不错

网友:
有一个原装的头被我拆了,里面2块模块太小了

网友:
换的这根线 屏蔽 未接金属 接地 是不是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