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哥们帮帮忙 闲鱼刚淘的米沃奇2653

楼主(2019-01-24):
300多入的 外观挺好的

前面头子没有掉漆划痕少 商标字有点掉漆

里面这个样子 小弟新人 不是很懂 有没有大神帮看看需不需要维护保养或者退货的 上面一圈黄色的是锈迹吗

问了一些闲鱼卖家 说是可能断线机 钻孔机 焊接后用胶盖住了

这是正常的转子

这影响正常使用吗 我要不要刚卖家
准备退了 有点贵 换个转子也不少钱 看上另外一家的 转子挺好 就是发现没有后面的盖跟一根轴承

到底哪个是原厂的样子。。。 卖家说我这个拼装机 原厂就是没轴承。

网友A:
米沃奇的工具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工具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电池充电器明天才能到 不过动应该是能动 有运转视频 就是看不懂这里面是啥意思

网友B:
里面也很干净啊  自己会拆就看看齿轮箱  不过看这成色没必要。
我买的15块的  不知年前能不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也很干净啊  自己会拆就看看齿轮箱  不过看这成色没必要。
我买的15块的  不知年前能不能到 ...

问题不大吗 谢谢老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也很干净啊  自己会拆就看看齿轮箱  不过看这成色没必要。
我买的15块的  不知年前能不能到 ...

不会拆 别拆了装不回去了吧。。

楼主:
退了 换了一家 这个可能是断轴机 后期焊接的 这么贵我还要自己再换转子。。

网友C:
300多买个电起子,感觉人间不值得。

网友D:
看着很别扭呢,转子后边的轴承卡槽,手动抠的吧?这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很别扭呢,转子后边的轴承卡槽,手动抠的吧?这是啥情况?

感觉像是用其他配件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多买个电起子,感觉人间不值得。

我正计划买个电起子呢

网友(2019-03-04):
看那个油漆,应该是旧零件翻新吧!新的米我奇哪有这个价,300就是个二手价

网友:
外壳字上面的白色油漆,咋这么不均匀啊,按说米沃奇这样的牌子不应该啊。。。是不是换过外壳了,或者是西贝货啊

网友:
轴承肯定是有的,不过感觉这个转子不是原配的型号,有点长,所以后面扣了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