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Moto SMP EM1电纸书拆解,请教如何装APP

楼主(2019-01-24):
拆个再咸鱼淘的moto电纸书,说是安卓的,到手发现不能安装app,看书残影太严重,真是鸡肋啊,有谁知道怎么能装app的吗

网友:
不太会玩这个,反正我的LG电纸书是插数据线直接拖文件进去,不用装app
这种屏幕用啥app都是扯淡,还是专门看书比较安逸

网友:
我搞kindle6,安卓4.4
系统好卡,不过用不看网文不错,进入APP就不卡了

网友:
只需要用自带的百度搜索在网上下载程序即可安装。首先安装第三方的launcher,才能顺利使用其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