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成色飞毛腿车充拆解 SCUD SC-622

楼主(2019-01-24):
输入电压12v-24v

品牌LOGo

卡扣式组合

电路反面

芯片

全家福

电路正面
没有测试,请大家给个评价!

网友:
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34063,场效应管扩流,该有的都有,但达到3A有困难。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稳定负载2A应该没问题。

网友:
34063的经典降压电路,现在的低成本车充是LM2596山寨芯片,好像外围元件比34063少些。

网友(2019-04-22):
前几天也捡了一个,幸好在摊上没买。线圈有点小,很多外壳都是 线圈 那位置从里往外烤黄了,甚至是变软变形。不过材质是可以,这些金属头还是实心的,USB座的两个外壳是铁的。这个接触片一拆开就掉了下来。

网友:
记得几年前我就拆过这个发贴了。

网友:
曾经也有一个,后来换小米给封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