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比进口产品更牛的国产的牛货,海康威视工业相机

楼主(2019-01-24):
首先这个相机的售价只有我之前拆的那个进口的JAI售价的1/10,而性能不比那个差,做工更好,还多了实用的POE功能,海康的工业相机一出来,我就没买过那些高价低配的进口相机了。

先看下整体图

型号:HIKVISION MV-CA020-20GM

COMS传感器,1英寸的传感器,性能很牛逼,索尼的那些CCD传感器没用过了,都用CMOS了

拆开四颗螺丝,就可以拿下外壳,第一次拆时傻了,本以为会想其他国产相机一样,内部不怎么样,而这个和丹麦的JAI同体积的相机用的类似的结构和同样的PCB工艺,可以看到,内部几乎塞满了

PCB上还有一个塑料的固定支架,防止相机在震动环境下PCB晃动。拆下支架

拆下固定另外两颗螺丝,就可以拿下接口部分了

可以看到PCB之间全部通过软排线,而软排线是在PCB制造时就已经压在PCB中间,这样就避免了排线接口松动或接触不良

缓存芯片用的事镁光的

不知道干嘛的芯片

PCB另一端同样有固定支架

拆下主控板,可以看到这个结构真是蛋疼,生怕拆坏了

螃蟹的千兆网PHY,用过同系列的网卡,性能不错

拆下主控板,可以看到主控板和电源板之间有一个导热铜片,接触外壳的那一边还涂有导热硅脂

细看主控板,与主控接触的涂有硅脂,与电源板接触的用的导热垫

主控用的FPGA(可编程门阵列),几乎占满了主控板

再看看COMS板,上面贴生产有序列号

侧看CMOS板,侧面这里的结构挺特别,两颗螺丝配两个弹簧,有兴趣的可以想想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开始装回去,希望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OK,装好了,我就不通电了,免得炸在我手里

网友A:
国产的也是有些好东西的,只是很多厂家都是做着做着就变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也是有些好东西的,只是很多厂家都是做着做着就变味了。

其他的不说,消费级的东西厂家会忽悠就有人买,工业级的产品没点硬东西卖不出去的,客户都是专业从事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产品怎么样一看就知道

网友B:
另外版主别改字号了,我就要这么大

哈哈,你不听招呼涩,

没子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版主别改字号了,我就要这么大

哈哈,你不听招呼涩,

哈哈,主要是图太多,字太小的话夹在图片里不好看

网友C:
谢谢分享。这象鸡多大像数?最小物距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也是有些好东西的,只是很多厂家都是做着做着就变味了。

不一样的产品线。
海康的家用产品,也通用工业产品的壳,但里面的PCB和各种模块,都简化了。看起来空荡荡的,一副LOW逼样子。全靠软件设计的人性化,操作便捷,来吸引消费者。
换成工业产品,用料、做工啥的,一点都不比软件上的功力差。
比较一下,就能发现,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不同的消费者,根据需求不同,总有一款适合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象鸡多大像数?最小物距多少?

200W像素,CMOS是800W像素的,最小物距看镜头,远心镜头拍个1-2毫米的东西不费劲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不是黑白还是彩色

对焦方面是手调还是自动

黑白还是彩色

有没提供类似接近开关触发拍照的接口

高速抓拍是否稳定 1秒可以抓拍几张
我们公司现在用一款进口抓拍传送带的货物的条码 配合感应开关 检测到货到 就抓拍

超级贵。。。

有不少缺点 由于传送带速不算慢  抓拍时机短 需要加补光灯 爆光时间很短 如果不加灯光 会黑一片  如果加长爆光时间 会糊一片

而且是不会自动对焦

货物的包装箱大小不同 条码贴的高低位置不一样 都需要重新调整相机的位置与焦距

简直是巨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不是黑白还是彩色

对焦方面是手调还是自动

你说的几个全部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几个全部可以实现

我重新更新目前使用一些缺点

不知道这款可以克服没有
特别是焦距方面

如果货物 稍微远离 或靠近相机的距离 抓拍效果都有点强差人意

换句话讲 货物的与相机的距离是定死的 此值偏离抓拍效果就会变差

网友:
如果能研发出一种 自动调整相机的焦距与高低

每次更换货物时 只要放在相机面前 扫描一下  设定需要抓拍面的关键原素

然后会自动计算追踪抓拍

市场潜力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更新目前使用一些缺点

不知道这款可以克服没有

这种情况下自动对焦其实更差,因为自动对焦也需要时间,可能自动对焦没完成就已经被传感器触发拍照了,一般都是用定焦相机,通过缩小光圈增大景深这样拍照时位置只要相差不太大都可以拍清楚,图像暗的问题一个是光源亮度,一个是相机灵敏度,一般想办法加大亮度吧,成本最低,镜头也可以采用更大口径的镜头,进光量会多一些,但那样的镜头少,一般很少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不是黑白还是彩色

对焦方面是手调还是自动

曝光时间不要随便调,曝光长了图像是会亮,但会拍糊,拍高速物体曝光越短越好

网友:
海康威视的正品做工不错

网友E:
应该弄到萤石S1c里面,可以比拼黑卡RX0锥形镜头定焦,比G7x不可更换镜头的好玩,可以换自己喜欢的CS接口手动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弄到萤石S1c里面,可以比拼黑卡RX0锥形镜头定焦,比G7x不可更换镜头的好玩,可以换自己喜欢的CS接口手 ...

那成本就太高了,这是一个相机,还要配套的软件和工业计算机和镜头,没有上万弄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成本就太高了,这是一个相机,还要配套的软件和工业计算机和镜头,没有上万弄不下来 ...

工业相机的产品成本,确实远远高于一英寸感光片的专业消费相机,轻易赶上毁一生的微单和穷三代的全画幅单反。

网友:
海康威视的机器视觉发展的还是挺快的,研究院的大神还是很多的。
这款 200万像素2/3" CMOS 千兆以太网工业相机,是面阵机。
还有高速的线阵相机,最新的是MV-SI622-00(01)GM(500万像素1" CMOS 工业智能相机),智能工业相机,特实用,功能确实牛

网友:
工业用的相机,同民用区别还是很大的,民用的,价格因素很敏感,工业用的,品质和稳定性都是排前面的,价格敏感度反而要低多了。定位不同,价格来去蛮大的。。。。。国货也是做的出好东西的,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