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KLV40V440A液晶电视花屏故障原因?

楼主(2019-01-24):
近日接修一台索尼KLV40V440A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花屏,初步检查了一下逻辑板的各路电压,没有发现异常,逻辑板的各个芯片也没有明显的发热现象。怀疑是逻辑板坏或者数据问题,想换个逻辑板或者刷数据试试,各位师傅有此机型数据的麻烦发一份,也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去淘宝找找有没有这个型号的逻辑板,买来替换

楼主:
逻辑板已买,在路上..........
请问谁有此机的数据的麻烦发一份,在此谢过!

楼主:
       电视机已修好,故障原来是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正常的电阻值是4点几欧姆左右,更换排阻后图声正常,故障修复!
       因为这个机型的程序数据在网上还没法找到,特此将数据读取出来保存备用,在此也传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该机的FLASH 芯片的型号是 S29AL032D70TFI03,屏的型号见上图。
索尼KLV-40V440A

网友:
还是SLCD的!好屏!!!有索尼血统!,现在的都是纯三星了。。。哎

网友:
厉害 我之前家里的是32寸的440 黑色变绿,换了逻辑板,刚开始以为是伽玛板坏了。走了弯路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读的??要拆下来读吗??

楼主(2019-02-23):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读的??要拆下来读吗??

TL866CS编程器,要把芯片拆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866CS编程器,要把芯片拆下来。

喔喔,,打算入手809H编程器,,,据说不错,很强大

网友B:
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 这排阻的引脚细如发丝,你是怎么操作更换的? 烙铁拆焊?还是热风枪吹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打算入手809H编程器,,,据说不错,很强大

RT809H去年入了,用起来还不错。但是其功能偏向液晶电视和笔记本电脑维修,有部分老机型的液晶电视的FLASH 芯片不支持,现在只能和TL866通用型编程器配合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 这排阻的引脚细如发丝,你是怎么操作更换的? 烙铁拆焊?还是热风 ...

烙铁肯定焊接不了,热风枪侍候..............

网友C(2020-01-24):
引用 楼主:
电视机已修好,故障原来是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 ...

请问是哪一个电阻坏了?兄弟能不能打个圈圈标出来?我的电视也是出现花瓶画面时有时没有。

网友:
都是大神,一点听不懂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一个电阻坏了?兄弟能不能打个圈圈标出来?我的电视也是出现花瓶画面时有时没有。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