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一个经常掉盘的U盘

楼主(2019-01-24):
手里一个经常掉盘的U盘8g,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55AB - ISP 101118-AB-
闪存识别码: 2C88044B - Micron(美光) MT29F64G08CBAAA - 1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8GB

今天拆开的时候发现主控的引脚有几次连锡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故意连的
经常掉盘是不是和它有关

网友:
吸锡带弄干净再试

楼主:
这个会不会是故意连的锡?

网友:
估计吸完了,打开不了了。会不会是什么原件没焊接?

网友:
不懂 找个一样的看看

网友:
掉盘与所谓连锡无关,建议重新量产试下

网友:
掉盘,估计闪存颗粒不行了。

网友:
锉掉试试啊

网友(2020-05-05):
应该不是,有些芯片使用时确实有连在一起的,你得知道你的U盘是不是曾经正常过,要是以前正常,那这个连锡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
黑片,坏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