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暴改蓝牙时钟音箱电池

楼主(2019-01-24):
闲来无事,发现卓上的时钟音箱,忽然想起,半夜三更低电量提示报警的声音,每每都把人从睡梦中吵醒,充一次电只能显示2天,有时候忘记充电就会被提示音吵到,想想是不是要动动手改造改造,以前拆过天猫精灵的,发现要加电池非常难,这个不知道会怎样。先拆机看看再说。

搜遍全身没发现螺丝孔,也没发现合口缝隙,只有面板与缝隙,应该是从此处下手了,用拆机片小心翼翼的撬开。

终于看见螺丝孔。以为是数码管,原来是用发光二极管组成的矩阵显示。怪不得费电。

把螺丝拧开,拆下遮光盖。见到PCBA。

PCBA没有螺丝固定,小型翼翼抬起。看到了电池,是一节18650电池。

取下电池看不到容量,这40块钱的音箱,不可能有2000MA以上的电池。

看了以下空间,可以增加电池。找出以前拆机的聚合物电池,单个是1100ma,比了一下尺寸,基本可以放下,要改造一下电池槽才行。四个电池理论上4400ma。

把电池槽拆下来,电池槽是和谐震模一起的,看了一下,决定旋转90°,电池可以放下,但是电池槽长度长了,需要处理掉多于的部分;

处理前的样子

锯掉多于的部分

旋转90°再放回去,螺丝孔也刚好,估计模具设计师也是直接镜像的螺丝孔,呵呵。

把电池放进去,刚好,放PCBA时被什么东西顶着了,仔细检查原来是这个滤波电容坏事;

看了一下空间,决定延长引脚放到边上;

把电池整理包起来,接上延长线;

焊上PCBA,按下开关,duang一下,开机了;

完美,空间刚好,电池也不松动,开始装机,最后居然把面板贴反了,显示这个样;

重新撕开再贴,完美收工。充满电运行到今天是第四天,居然还有电,没有提示低电量,看来效果不错。

网友A:
换绿色led 估计还要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绿色led 估计还要省电

不敢换啊,LED太小了,还没有络铁头大。

网友B:
这种闹钟基本要插着充电器用,加大电池倒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闹钟基本要插着充电器用,加大电池倒是个好方法。

就是就是

网友C:
建议电容延长引脚加以绝缘。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18650换聚合物电池,好像你恰恰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18650换聚合物电池,好像你恰恰相反。

1850适合大电流,小电流大容量聚合物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容延长引脚加以绝缘。

老师啊,多谢指教,这个还真粗心了。

网友E:
数码管和LED发光二极管什么区别?你这个省电还是需要降低LED亮度(两级式亮度,或者声控开灯)更加合理

网友F:
我29.9买了几个  不听歌 充一次电 能用5天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29.9买了几个  不听歌 充一次电 能用5天没问题啊.

LCD的没那么费电,LED的要费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和LED发光二极管什么区别?你这个省电还是需要降低LED亮度(两级式亮度,或者声控开灯)更加合理 ...

数码管一个段位一颗LED芯片 ,这个一个段位2个LED,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G:
晕,电池都快赶上音箱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电池都快赶上音箱的价格了

折腾的乐趣

网友:
 耗电可不少呢

网友:
也是觉得待机时间太短,我换了2节18650的大红袍

网友:
一个月得多花多少电费啊

网友:
现在充电时间要大半天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钟。也来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