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吧友送的罗技G102 游戏鼠标,编码器没坏,微动倒是先坏了

楼主(2019-01-24):
右下角的那只就是吧友送的G102。他买了罗技G PRO了
这个已经过保,他不会修也懒得修,我买他的GTX970显卡的一起发给我。
其他的几只是我最近使用的几款鼠标,最喜欢的还是我魔改过的罗技的G502

手感其实还不错的,鼠标能通电,除了左键有问题,经常黏滞,
基本上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系统的原因 还是有冲突什么,
官方的驱动一直认不到,但设备管理器里又能正确识别

外部螺丝一共有三个,两个在前脚贴下,最隐蔽的那颗在
标签下,位置我拍了细节,方便有同款鼠标的找

脚贴是带泡棉的,一撕开就坏
只能想办法用别的双面胶粘回去,年后再买新脚贴

内部还是可以的。

编码器的滚轮,有的人说,编码器的垃圾什么容易坏什么,
我觉得倒无所谓,我玩过大大、小小、便宜的、贵的鼠标乱七八糟的也有40来种了,
实际体验来说,光栅不一定都很好,也有滚动不准乱跳,手感僵硬,声音大的。
编码器也不一定差,也有寿命很长,段落感清晰手感绝佳的那种

从维修的角度看,编码器的反而容易修,大多都是磨损或者脏了,一个烙铁、吸锡器就搞定了,简单点的WD40都能搞定
而光栅的不一定是滚轮格栅的原因,也有发射、接收管烧掉的,也有主控发神经不识别的,原因很多

拆除电路板

内容还是不少的

罪魁祸首就是左键用的这颗欧姆龙7N(10M)了,待会换掉
不清理它了,我也没有维修这种易损配件的习惯,都是换新的更好的,
也不想因为偷懒再拆第二次

意法半导体的单片机

背面,工艺还是做得挺好的

————————————————————————————

还原回去就没拍照了,主键我换了一对樱桃DG2 T85微动,更耐用一些
脚贴暂时用原来的,用3M双面胶粘回去了,有点翘边,过年后再去买新的全部贴上

网友A:
没光栅轮就是垃圾。

网友B:
G102居然是机械滚轮了,还是觉得光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02居然是机械滚轮了,还是觉得光栅好
G100确信是光栅的,但手感一般,类似我帖子里出现的那只戴尔DEL8激光鼠,G102之后,这个价位以下的新款游戏鼠标都是编码器的
我是无所谓,实际感受,ALPS、华诺那些好一点的编码器也不比光栅差,甚至手感还好过大多数光栅轮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看,光栅出故障的概率是低,若一旦坏了会很难修,编码器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光栅轮就是垃圾。

你仔细看我中间那段话,我每次拆鼠标就知道有人会这么说。
但G102用的编码器可并不垃圾,手感也不错,寿命只要不是特别恶劣的使用环境用到鼠标性能淘汰,还是完全没问题的,雷蛇的也一样,游戏鼠标用编码器反而更好,刻度更清晰,特别是FPS游戏,轮动几圈,切换到什么武器不用听声音也一清二楚

网友:
鼠标不错还用了单片机子弹还没到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我中间那段话,我每次拆鼠标就知道有人会这么说。
但G102用的编码器可并不垃圾,手感也不错,寿 ...

被编码器回滚烦够了,才换的罗技,拆了弹簧变飞轮日常用着很爽。
m100用不到2年左右键都双击我都懒的售后。拆开微动打磨下不知不觉三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编码器回滚烦够了,才换的罗技,拆了弹簧变飞轮日常用着很爽。
m100用不到2年左右键都双击我都懒的售后 ...

我这边虽然修是修的编码器的鼠标最多,但都是朋友同事一些几块钱十几块包邮的那种。我自己的那些好一些的鼠标没一个坏的。当然,我也觉得光栅轮好一些,但仅限于MX518那种带支架稍微高端一点的,太廉价类似微软IO1.1的那种,我宁愿用编码器也不会用它,手感太差,也容易出问题。

欧姆龙7N 也就OF版本的好点,其他的太容易坏,坏了我也懒得磨了,直接换掉,现在国产品牌一些微动做的还可以了,我都试一下。

网友:
转我一个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虽然修是修的编码器的鼠标最多,但都是朋友同事一些几块钱十几块包邮的那种。我自己的那些好一些的 ...

打磨是为保证原装手感还不花钱。没焊台,很容易焊废板子。

网友:
绝对的土豪,这么多好鼠标!

网友:
上网浏览用光栅好,手感轻松;玩游戏用机械编码比较稳。

网友:
这板子用料奢华,不错不错
一分钱一分货呀,罗技低端的都不是欧姆龙咯

网友:
里面看着用料真好

网友:
这个鼠标我也有一个,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我中间那段话,我每次拆鼠标就知道有人会这么说。
但G102用的编码器可并不垃圾,手感也不错,寿 ...

有的人讨厌编码滚轮,归根结底还是要怪自己总爱图便宜

网友C(2020-06-23):
不是雷蛇都是垃圾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雷蛇都是垃圾鼠标了!!

你还活在在梦里,没睡醒?是你雷蛇的雷云比罗技的Control Center好用了,占用运行内存少了,还是雷蛇的鼠标配置高性价比高了?说话这么飘?
别人罗技给戴尔OEM卖26块钱的鼠标都还有安捷伦激光传感器,你家雷蛇300多巴塞利斯的还是无光红外的传感器,

网友D:
用了十来个罗技鼠标,没有微动不坏的。换T85好评,手感很好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十来个罗技鼠标,没有微动不坏的。换T85好评,手感很好非常耐用

主要还是欧姆龙的锅,7N系列手感好是好,但用的这种银合金触点真的太容易氧化了,还是樱桃的微动用的镀金触点稳定一些
其实现在的国产微动也不错了,试了凯华和华诺 2000W次和5000W次的那几款,手感都还可以,最长的已经换了3年,期间没出过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