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ATX电源12V改24v难度大吗

楼主(2019-01-24):
需要个24V的电源盒,手动有几个航嘉200W的拆机电脑电源,问一下12V改24v难度大不大,留这东西也没有其他作用,想利用起来。
电源是200W的,改完需要24V电压可以有不低于4A的电流,看不太懂电路,网上找了又找不到电源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给支个招,看值不值得改,谢谢

电源控制是KA7500B和LM393的

网友A:
2台一样的输出端串联起来?   切记外壳接地不要挨着

网友:
改是可以改,建议先学习一下ATX电源原理,老论坛里有ATX改维修电源的,建议认真学习后再决定是否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一样的输出端串联起来?   切记外壳接地不要挨着

2台串接不考虑

网友B:
值得折腾。。。。。改24V,变压器次级也重绕,或者把次级12V绕组的多股线一分为二,串起来,再改取样电阻,加大滤波电容耐压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值得折腾。。。。。改24V,变压器次级也重绕,或者把次级12V绕组的多股线一分为二,串起来,再改取样电阻, ...

有拆变压器重新绕的功夫  不如直接买个24v的电源了
也没几十块钱

关键是改过电源 可靠性值得商榷

网友:
494+339的方案很好改,网上教程一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拆变压器重新绕的功夫  不如直接买个24v的电源了
也没几十块钱

折腾,乐在其中。。。。你是体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乐在其中。。。。你是体会不到的。。。。

对于我本人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折腾的
关键你仔细看题主自己说连电路是看不大懂的, 一上来就开始折腾开关电源 ?
这恐怕有得一折腾哦,而且不一定能乐在其中

再说24v 4A的需求  那还不如用直接用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C:
我今天用俩12伏服务器电源做了一个24伏电源,俩串联竟然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用俩12伏服务器电源做了一个24伏电源,俩串联竟然能用

2台一样的当然可以用
外壳和接地别短路就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之一

当然 对于大神来说肯定是要从里面去改

网友:
懂得的改起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台一样的当然可以用
外壳和接地别短路就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之一

外壳就是负极,不小心碰到外壳了电机也转了

网友:
好像需要改变压器

网友:
我改过一个,可以0-28V可调,24V输出4A没一点问题,没有改变压器,到旧站搜猪蹄煮不烂的帖子吧。

网友:
改可调都可以更别说改24V: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台串接不考虑

假如能直接调到24,那也要拆掉不少东西吧,电感量小了不知会不会发热,不想折腾升压模块7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折腾。。。。。改24V,变压器次级也重绕,或者把次级12V绕组的多股线一分为二,串起来,再改取样电阻, ...

12伏可能建立在5v上的,这办法要看变压器,就是倍压也要看变压器

网友:
如果对效率和24V的品质要求不高,加2个肖特基,1个扼流圈,1组滤波电容,1个负载电阻就差不多了
不含运费20块钱样子的器件。

对效率,稳压,波纹任意一个有要求都不要玩了,你玩不了。
高手不是手痒,都宁愿拆件重做都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能直接调到24,那也要拆掉不少东西吧,电感量小了不知会不会发热,不想折腾升压模块7块钱一个 ...

是可以调到24V的,但这电压是不稳的,一带载电压就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