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美逸15000快充移动电源

楼主(2019-01-24):
这个移动电源用了好久 电池不行了 所以拆开看看 没想到无法无损拆解 里面有胶水

网友A:
底部应该有一个多合一的快充芯片,把升压驱动和快冲识别都集成到一个大芯片里面,电池的排列头一次见到3x2的横排样式,侧面弄一个电路板空出一些地方没用上,应该加一个手电筒灯珠加小灯杯聚光。我知道小米2万一代是一排6节,然后弄一个驱动板,七电4节到6节可调压面焊接套件也是一排。小米2万二代变成聚合物,多了输出快充,有两个快冲识别小芯片,一个德州仪器的快充升压输出芯片,和一个德州仪器的快充双向芯片,zmi紫米标注的主控单片机,实际上holtek被激光刻字机等改了型号,两个输出都插上QC2快充手机时候,只能两个5V输出被单片机限制,怕过热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部应该有一个多合一的快充芯片,把升压驱动和快冲识别都集成到一个大芯片里面,电池的排列头一次见到3x2 ...

有一个问题,全网没有。
我想知道小米的P02Q6RB,P03Q,P05Q。都是谁家的哪个型号。
不要给我说是小米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全网没有。
我想知道小米的P02Q6RB,P03Q,P05Q。都是谁家的哪个型号。
不要给我说是小米研 ...

以前从金山分出来一个小米做手机的,然后从手机慢慢的增加配件。小米想弄个松果的低端机CPU,但没有下文,现在用的还是高通MTK等别人的。现在的小米电器跟飞利浦有一拼,找其他厂子代工的,充电宝是江苏紫米生产的,电路板方案是holtek单片机加德州仪器电源芯片,大电器是其他品牌生产的。小米生活的有些电器来自米家和青米等其他入驻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