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鼓包锂电池拆开处理,放气,失败

楼主(2019-01-24):
无人机玩具锂电池,鼓包了。捆绑大法也不奏效了。拆开试一试放气。放完电,开拆,初试有效。但是密封有问题。为了安全直接放弃了。

楼主:
针刺放气,有特殊香味。高温胶带缠上。飞了一个起落。一闻有气味。再看胶带开胶了。为了安全,直接剪耳,然后扔了。

网友:
是我撸多了眼花了吗?子弹还没到货

网友:
用胶带封住弄漏的地方,垫上一些餐巾纸,放入蓝牙音箱应该没啥事,但是航模等大功率的别用。

网友A:
折腾时间不短了哈

网友:
动力电更容易怀孕?

网友:
谢谢分享。。。。扎腰带大法的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时间不短了哈

鼓包肯定不行了,所以也是白折腾。

网友:
充电器很高级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提倡,安全最重要!

楼主:
平衡充,最大9串

网友:
感觉动力电池就很容易鼓的样子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扔掉,太危险

网友B:
少了抽真空的步骤,排气不彻底,工作的时候一发热里面剩余气体就涨开了。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先清理干净要扎孔的周围,以便增加将来胶带的附着力,然后扎孔排气。注意选择非要害处。
贴上小块胶带,放入真空收纳袋,抽真空继续排气, 里面剩余的空气能顶开胶带,差不多了后捏一下胶带处密封好。
(少数的情况抽真空时会出液体导致胶带不能粘上)

最后在原有胶带上面再加一层更大一点的胶带,增加密封性。

总结就是里面形成负压,靠大气压力密封住。你用的高温胶带粘性太差,不太适合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了抽真空的步骤,排气不彻底,工作的时候一发热里面剩余气体就涨开了。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先清理 ...

嗯嗯,我的充电宝涨了之后是拿704滴上去的……

网友(2020-04-15):
很好,学到了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慎用

网友:
某宝有个卖家很多库存便宜电池,12v充电钻电池6块

网友:
放过一个,用704封的口

网友:
同款A9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