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原大法——修理一台创维29T92HT高清彩电

楼主(2019-01-24):
        这个月某天下午15:00左右,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忽然路边一位老人边追边喊:“师傅,等等,帮我看看电视机!”
        于是转回去。两个小孩正在看电视,画面是这样的:

        老人还说开机20多分钟后屏幕就会黑,但是有声音。

        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在换台的过程中,图像一明一暗,就像呼吸灯一样。
        看起来这个故障有点棘手啊!
        拆开电视机,意外地看到了这个东东: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电视机的电源出了故障,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查找,换上它就行了
         不仅如此,别处也修过:

         我边检查边问老人,这是什么时候修的,他回答才修了不久,因为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找的另一位师傅修的,原来是开不了机,修理后就这样了。

         分析:开机后20多分钟黑屏与换台时一明一暗,这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测量+B电压,刚开机时150V,但是屏幕亮了之后就降到130V!
         这个模块也太不靠谱了!
         其实,电源模块也不是不能用,不过29吋以上的,尤其是高清机,用它基本上就不行!
         刚好,这台机子就是高清机:

         拆下电源模块,可以看到原来的电源芯片是前3后3,共6只引脚,记忆中似乎是STRF9656,应该还有备件。可是翻了几遍也没有找到

         无奈,上网搜索,得到的结果是STR W6756!就是这个:

        再去找备件,终于找到了

       这记忆力,真是不行了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电源部分的元件,有两只并联的电阻开路0.18Ω+0.68Ω,别的元件没有发现异常。
        焊上电源芯片,电阻用0.22Ω+0.47Ω代换(实在找不到同样阻值的)。

        去掉保险,接上100W灯泡,按下开关,+B是140V,电源总算正常了。
        不过,这还没完呢!

        装上保险,接上机顶盒,试机,图像一明一暗的现象没有了,但是台标看不见的情况依然存在。

        测量枕校管C极电压:

         明显不正常,一般应该是10V左右的样子。10μ/250V,枕校电容怎么是这个规格的?看来这也是前任换过的。
         我找啊找,找到了一个,4.7μ/50V!

         别看它耐压仅仅50V,可架不住它块头大呀
就是比10μ/250V的管用,换上去之后,测量枕校管C极电压:

          再看看这图像,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总算是对得起人了(时间太晚了,否则还会继续调整到满意为止的!)

网友:
直播?赶紧放啊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网络不行,图片很难上传。

楼主:
与虚焊没什么关系。

网友A:
250v 10uf的电容还没有50v 4.7uf的大,价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v 10uf的电容还没有50v 4.7uf的大,价电容吧

这个4.7μF/50V的电容是S校正专用无极性电解电容,这类电容器除tgδ低外,还具有耐冲击,能通过高频大电流等特性,而10μF/250V的电容只是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B:
我现在看到CRT是说什么也不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看到CRT是说什么也不碰的

我这儿液晶电视没多少修的,前几天有三台32吋的,两台屏幕坏了,一台屏幕破裂,没法修啊!如果放弃CRT,那就得喝西北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液品电视没多少修的,前几天有三台32吋的,两台屏幕坏了,一台屏屏破裂,没法修啊!如果放弃CRT, ...

屏不碎的多少都会有办法解决,我就为了玩这个自己还在做压屏机,快两年了,还没完工。

网友C(2019-07-01):
高手,连元件都如数家珍

网友D:
高清机子电源损坏最好不用什么别的模块代替,代替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故障,还有,明显前任维修师傅就是个二把手。。。。枕型校正电容居然给上个有极性的电解。。。。枕校管移位飞线,也是个人才。。。只是图快。。要是在我家里修,不骂死他。。我搞了10几年家电维修都没这样维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连元件都如数家珍

这种电源芯片几年前曾经买过一次,有点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清机子电源损坏最好不用什么别的模块代替,代替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故障,还有,明显前任维修师 ...

听说前任维修师傅做这行也有多年了,可能是他没有枕校电容才用10μ/250V来代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前任维修师傅做这行也有多年了,可能是他没有枕校电容才用10μ/250V来代换的。 ...

如果用两个相同的极性电容,负极串接,是不是就可以当无极电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两个相同的极性电容,负极串接,是不是就可以当无极电容了?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我也想知道。

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可以这样用,,频率越高,寿命越短

网友G:
请教东芝34ch7uc老烧行管(不定时烧)应该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东芝34ch7uc老烧行管(不定时烧)应该怎么修

可能是数字板或者这一部分的某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数字板或者这一部分的某个元件有问题:

谢谢回复,数字盒已换新的,行推动这部分也大概用万用表测量了,行管因为没有2sc5859换的是2sc5858和2sc5612拆机管,行管击穿前有时图像有彩色横干扰纹,有时会宽度会稍缩小,电源原来也一起烧掉的,修后电源就没出问题,行管就不定时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