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补焊笔记本GPU

楼主(2019-01-24):
骚尼笔记本,到手花屏,有红线,仔细检查不是排线问题,补焊gpu好了,这又坏了,想了想还是我自己偷懒了,没有优化散热,这次拆开仔细看了看,导热垫严重老化,上铜片,最后想看看显卡温度,tmd没有显卡传感器。也不知道还会不会犯病。
拆开过程,

上预热台
风枪上面吹,过程没时间拍图片了。
剪铜片

打磨铜片

绝缘

试机
装机测试,没有稳温度传感器
喝点啤酒压压惊

楼主:
手机重复发帖还丢图?

楼主:
补图,地对地导弹多大的

网友:
AMD的本身温度高,这种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为什么不索性铜条留长点啊?
周围有东西影响?

网友:
准备再次返修,加铜片没意义,还不如花点钱买铜管加上去呢

网友:
老3a平台发热可不小,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A:
能分享些经验吗?GPU补焊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通病显卡,烘烘就好的用不久的,要么上改良要么该集显。还有就是淘汰

楼主(2019-09-17):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些经验吗?GPU补焊需要注意些什么?

低温烘烤一下,上焊油,补焊时温度均匀,不要高温烤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温烘烤一下,上焊油,补焊时温度均匀,不要高温烤爆

一般用多少度?吹多久?之前家里的松下等离子电视坏了,判断是主板坏了,可能是有集成块虚焊。反正修坏东西我一般胆子都大,反正都是坏的。就问朋友借了风枪,用350度吹,吹了10多分钟那个BGA集成块还没吹得动后来加大温度拼命吹,然后就没有后来了。那块电路板是多层板,很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多少度?吹多久?之前家里的松下等离子电视坏了,判断是主板坏了,可能是有集成块虚焊。反正修坏东 ...

风枪显示的温度不一定准,别人说360度的高温锡,我得400多度能吹动,温度慢慢加着摸索,下面也要有预热台的啊,全靠风枪上面吹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枪显示的温度不一定准,别人说360度的高温锡,我得400多度能吹动,温度慢慢加着摸索,下面也要有预热台 ...

正解,我一般380度的开搞,风枪都是上400度,用习惯了自己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枪显示的温度不一定准,别人说360度的高温锡,我得400多度能吹动,温度慢慢加着摸索,下面也要有预热台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吹过笔记本花屏的独立显卡,没多久又花了,扔掉

网友:
风枪焊台放在桌子的边上有点怕掉下来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