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一下开关电器电弧的形成

楼主(2019-01-24):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开关电器电弧的形成
       在动、静触头分离的瞬间,触头间的接触面积减小,接触电阻增大,电流密度增大,因而触头温度急剧升高,由于高温的作用使自由电子从金属触头的表面逸出;同时,由于触头刚分离时,触头间的间隙很小,在电压作用下其间形成很高的电场强度,阴极触头表面的自由电子在强电场力的作用下,被拉出金属表面,形成强电场发射电子。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阴极表面有可能向外发射自由电子,为电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图4-2所示
       触头间的自由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阳极加速运动。在运动过程中不断与介质中的中性质点发生碰撞,从中性质点中打出电子,形成自由电子和正离子(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碰撞游离),这些游离出来的自由电子继续参加碰撞游离,使触头间气隙中的带电质点数目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电弧,如图4-3所示。电弧形成后,由于弧隙的温度极高,处于高温下的中性质点由于高温而产生强烈的热运动而相互碰撞发生游离(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热游离),来维持电弧的继续燃烧。
       在电弧中,实际上同时还存在着与游离相反的过程,也就是带电质点消失的过程,称为去游离。如果游离大于去游离,则电弧电流增加;如果游离等于去游离,这两个过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电弧稳定燃烧;如果去游离大于游离,则电弧电流减小,电弧熄灭。因此要熄灭电弧,就必须加强去游离,使去游离作用大于游离作用。去游离包括扩散及复合两种形式。复合就是带电质点重新结合为中性质点的过程;扩散是指带电质点从电弧内部逸出而进入周围介质的现象。
       下次给大家介绍电弧熄灭的方法

摘自《工厂供配电技术》(第二版)  主编   屈安山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网友A:
技术贴。我感觉电流越大电弧越明显。每次用烧水壶开关的时候都有明显的火花。如何避免呢?等待你的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我感觉电流越大电弧越明显。每次用烧水壶开关的时候都有明显的火花。如何避免呢?等待你的下文。 ...

烧水壶的开关要避免电弧应该是要加个RC吸收电路,我文章里提的灭弧方法指的是断路器。一般都是用灭弧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谢谢科普。。。。。

看你的头像我就知道我见过你

网友(2019-07-23):
我一直觉得开关火花本质就是空气电离击穿,或者也包含空气中的微粒灰尘。想请问你说的中性质点是否就是指金属触点两极之间的这些气体分子或者是灰尘微粒呢?

网友C:
现在的led灯开关拉弧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led灯开关拉弧挺厉害的

加个阻容就能消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个阻容就能消除

LED灯开关加阻容会造成灯珠微亮。

网友:
不知道这是真理还是假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开关加阻容会造成灯珠微亮。

肯定会有小电流通过,不用管它开关也不会减少多少寿命的

网友(2019-08-22):
暂态到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