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升TIG200直流氩弧焊机拆解

楼主(2019-01-24):
隔壁论坛淘了个氩弧焊机

上海东升,淘宝上面查了下是牌子货

做工还可以

淘宝上面没有找到做工型号,不会是山寨的吧

没有氩气,可以用电焊,做了2根焊接线

勉强可以焊接2.5的焊条

断了,不影响使用

整流二极管

200v 20a 的二极管12个200A不成问题

K2698场效应管,500V 15A ,也是12个

线径0.2mm

3根三相电缆并联大概是6平方的线

千分尺不归零

淘宝上面买的

¥10.98买了3个插头一个插座,还包邮。

这个线是零时接的,准备换粗线。

网友:
主要氩气太麻烦了,不然弄个两用机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氩弧焊只接中间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只接中间那个就可以了?

中间那个是氩弧焊控制开关,控制氩气开关跟焊机电流输出。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焊接的时候,焊把线和地线都不要盘着!会影响焊接 !

网友B:
焊机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机不错多少钱买的

285包到家

网友C:
断了的支架还是换了,或修下,不然长时间这样,主板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了的支架还是换了,或修下,不然长时间这样,主板会变形

谢谢提醒,有时间换个。

网友(2019-12-19):
MOS应该用的拆机的,丝印不一致,

网友(2021-05-09):
不会是某鱼拍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