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TP4057-USB充电头!

楼主(2019-01-24):
看到坛友做过,自己仿制了一个,用来充一些小电池还不错,由于简单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国际惯例手工刻板!

自己买的壳子很短只能缩小充电板体积了

上壳开孔用直插LED截下头用作导光柱

组装好的样子

充电红灯亮

充满绿灯亮

附上原理图,方便新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这东西够小,只要加两个电容和两个LED就行?
热量大吗?

网友:
不错啊!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够小,只要加两个电容和两个LED就行?
热量大吗?

没看见板子上有一个6脚IC吗?那是单节锂电池500毫安充电芯片!

网友B:
新手问:最近才开始逛,看到很多帖子有刻版。手工刻版以后怎么通电呢?铜是怎么搞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最近才开始逛,看到很多帖子有刻版。手工刻版以后怎么通电呢?铜是怎么搞上去的 ...

手工刻板用的是成品的单面敷铜板,用刻刀把不需要的铜箔刻掉,形成类似印刷线路板的效果,具体请百度!

网友C:
也有个大点了,就是用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个大点了,就是用途不大!

手刻也就这样了,再小也刻不了了,用处看需要了,没有万能充的情况下,充些旧手机电池类的效果不错!

网友D:
都用4056  到你这改405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4056  到你这改4057了

小电流充电还不错,我这种用法还是4057比较好用,不会因为电池接反造成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充电还不错,我这种用法还是4057比较好用,不会因为电池接反造成烧毁! ...

确实够小

网友(2022-03-31):
用SSOP10的转接板,刚好可以焊4057

网友:
厉害,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