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手提电子秤

楼主(2019-01-24):
从假货宝新买的电子秤,到手只有背光亮,一个字也不显示,真是哔了狗了
拆开看看

正面看的样子

背面看看,装了两节坑爹电池

背盖的样子

拆开看看,牛屎芯片

万用表反复测试,液晶排线部分没有电压输出,难道是牛屎坏了?

折腾半天依然没显示,联系卖家退货吧

这质量,唉

楼主:
自己消灭零回复惨案

网友:
有问题直接退货,还好没有防拆贴之类的,万一拆了就不给退了

网友:
估计牛屎挂了

网友:
没准是电池坏了

网友:
我家有个多年前的,当时还不便宜,用到现在都没事,钩子和拉环已经锈的没了镀铬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消灭零回复惨案

这种秤的变形结构太简单,要垂直使用,歪了秤就误差很大,一边偏重一边偏轻。

网友(2020-07-22):
我也有个一样的手提秤也是牛屎来的,不过目前还是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知道怎么进校准模式

网友(2022-12-20):
集成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