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了一台三洋M9500-2k收录机

楼主(2019-01-24):
路上见一收家电三轮里面有一台收录机,就聊了起来,开价30,不还价,我咬牙成交

就这个东西:

再来一张全景

型号:

开机试试,收音机还行,一个喇叭不响了。
初步诊断是:
1、有一个喇叭不响,应该是音量电位器磨损。
2、录音机齿轮不转,皮带断裂了。
3、天线齐根断。
年前是没时间了,准备年后开始,简单收拾收拾。
大家能给个建议:淘宝上电位器哪个品牌好些,尺寸都一样吗?录音机皮带有什么质量好的?天线不好买一样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垃圾也能值这么多钱

网友:
我也觉得价格小贵了点。

网友:
装个蓝牙usb板,带遥控,还能响,加油!早阵就这么干过,

网友:
这成色收录机这价位有点高。

网友:
修修好,擦洗干净,这个听收音机是享受。

网友:
用这个听,没什么品质,收藏,没什么价值,贵点。

网友:
你别修好之后,回头一看没有磁带

网友A:
比电脑主机值钱,你应该扮走人,起码能减5块。反正这些基本没多少人要。

网友:
二手东西,自己喜欢就好,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千金难买心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电脑主机值钱,你应该扮走人,起码能减5块。反正这些基本没多少人要。

这个收家电的把这台机器转给有专门收老机器的。所有,我走了200米后又回来的。自己20年前有个这样的机器,结果被偷了,很是可惜,现在有找一个,有时间好好修修,打理一下。

网友:
三洋的做工真心没有索尼松下夏普好

网友B:
30买个情怀,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网友A:
今天在摊上看到这个,80你买吗?!没有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摊上看到这个,80你买吗?!没有音箱

这个其实挺好的,配一对音箱应该还可以。我就是闹着玩的,不专门收这东西。如果这是全套我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买个情怀,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想当年潮仔必备,岁月呀

网友A:
那台SONY音响,今天再去就亲眼看着被拆掉了。变压器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台SONY音响,今天再去就亲眼看着被拆掉了。变压器挺大的。

拆了可惜喽,拆完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台SONY音响,今天再去就亲眼看着被拆掉了。变压器挺大的。

有些废品站的看着都很可惜,他们也就是有的是JS
卖80,他们拆成废品又能值多少呢!

网友(2020-02-16):
那个索尼的在md播放很好用 白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