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屏背光驱动方式 1.8'128*120 RGB TFT_LCD

楼主(2019-01-24):
早前买了个彩色液晶屏,类似下图这样的:

供电电压是3.3V,背光供电也是3.3V。
现在想驱动起来,我的电路是想让单片机可以控制背光,就做了如下电路:

但是,实际工作时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如图这样连接的话背光会偏暗,实际测量屏幕8脚电压为2.5V,达不到3.3V,所以背光偏暗。然后,我将10欧电阻改小,也没有明显改善。如果直接将8脚接3.3V,屏幕背光正常。但背光就不受单片机控制了。
现请大神们指教一下,我该如何设计电路才可以让背光正常高度,且受单片机控制呢?

网友:
三极管有压降,用场效应管啊,场效应管相当于电子开关啊!!!

网友:
换P结MOS应该会好点,比如SI2301。
利用IO的高低电平甚至还可以做出亮度切换。

网友:
加个mos控制   你的单片机引脚 过不了那么大的背光电流

网友A:
三极管换成pnp管。npn管不适合用在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换成pnp管。npn管不适合用在上端。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管子搞错了吧。要用这个管子最好是,LED+接电源,LED-接三极管,就不用管电平的问题了

网友:
看高手过招,帮顶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搞错了吧。要用这个管子最好是,LED+接电源,LED-接三极管,就不用管电平的问题了 ...

问题是,这个模块是LED和LCD共用一个接地。

网友C:
换场效应管,换场效应管,还得我说几遍???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就不换呢???在开关电路,三极管已经被场效应管取代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给液晶屏电路板供电,就是一个最小的贴片场效应管完成的。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用在电路0欧导通或无穷大断路状态,三极管是放大信号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场效应管,换场效应管,还得我说几遍???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就不换呢???在开关电路,三极管已经被 ...

哈哈 看把这位坛友给急的,说的很对 换个mos就解决了,楼主学单片机模电多少也得学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看把这位坛友给急的,说的很对 换个mos就解决了,楼主学单片机模电多少也得学点吧 ...

嘻嘻,身边最方便拿到的就只有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