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日威旅行电吹风 RiWei RCY55-9B

楼主(2019-01-24):
论坛兄弟送的电吹风,挺小的,应该是旅行电吹风。在我手里,那就拆!

具体见下图

参数

开关控制

接线处

消火花电容

拆出电热丝

拆下通风隔片

看到线受损的地方
这里有危险了

受损的地方

细节

电热丝细节
一只二极管

电热丝有断的地方

里面有整流二极管

细节

内部有个温度保险

拆下内部温度保险

靠热变形的保险

电热丝通电,烧红
这里有个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做个电热火机呢?

大电流,电热丝烧断

小风扇通电,使用5v转速还挺快。
没测量在市电情况下电机两端是多少电压,不过能在低压下使用,小功率电机没什么用处。

本帖完

网友:
电阻丝留下,可以通电切泡沫板和塑料板
木有牙膏了,等明天

网友:
可以增大功率电吹风,只是风量不够大了

网友:
这电吹风做工看着差了些。

网友:
跟我念ri-wei——锐 哈哈哈
电热丝可以拉直了加热切塑料板
挤牙膏失败ing

网友:
还以为旅行电吹风是用电池或12V点烟口的呢

网友:
这类电吹风比较山,也有安全隐患。但这个还有个温控开关,难得。

网友:
还可以啊,用不错

网友:
拆电热丝当大功率负载,

网友(2020-07-03):
电吹风做工看着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