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拔草!再入众仪ZT-M1万用表!独一无二,亮屏三显

楼主(2019-01-24):
头一阵入手一块众仪ZT-M0的手自一体万用表。拆解评测贴在此: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0955
当时一共有M0 M1两个型号。M1那时候还没货。起初以为M0和M1,型号上如此接近,不会有太大差异。
后来看到几个买了M1的坛友帖子,我也开始长草了。。。为了防止草越长越高,于是一咬牙,入手一块ZT-M1。

先看看官网上M0 M1的主要区别。
反显,三显液晶屏这个在ZTX上就见过了。效果确实没得说。

V.F.C变频器 貌似第一次在万用表上见过。

转盘,按键功能。

参数。

M0和M1的主要区别。

到货了,拆箱~~~
包装盒和M0的一模一样。

到底是M0还是M1要在这区分了。
上次收到M0的时候,看到这我还在想,打开会不会是个M1。。。
如今我却在想,打开可千万别是个M0。。。哈哈!

收纳包。

配件包括表笔,温度探头。

表笔看上去和众仪其他表笔一样。

虽然表笔和M0 219 ZTX的外观都一样,但是,表笔线相当柔软!
这是我手里几块万用表里,线材最柔软的一个!没有之一!没有之一!!!

温度探头。黄色插头那边做工差了点。有一点松松的。。。

全黑外壳,配上超黑底反显液晶屏。外观还是很漂亮的。
不开机的时候还以为是彩屏呢~

M0 M1 外观上基本如出一辙。外壳磨具什么的应该都是通用的。

开机,满显状态。

三显状态可以显示更多信息了。

功能键区。
不过,这个功能键区,左侧和右侧的按键按下手感不一样。
左侧按键按下的阻尼偏大,右侧的按键按下阻尼偏小。。。

转盘区,蓝色区域全部是自动量程档位。
M0只有一个智能自动挡,而且只能自动识别电压,电阻,二极管几个功能。
M1则和普通自动量程万用表一样,需要手动选择功能。
这个要比M0上智能自动挡好用多了。
不过,既然细分了每一个功能档,又可通过按键选择量程,右侧手动选择的交直流电压,电阻档还有意义么?
难道纯粹是为了给那些喜欢听咔咔声的人准备的?

表的背面,全黑~

LED 小手电。。。

之前的M0,胶套与后盖配合的不够紧密,有很大个开口。

在M1上配合的严实合缝。

依旧是3节5号电池。

M0上给带的是碳电,M1上给带的则是碱电。

电池仓触片,和M0一样。。。不看下面的标示,很难分清正负极。。。

电压测试依旧是穷人的基准。。。AD584

标定电压。

因为之前在M0的自动识别模式下发现与手动挡测量结果不一致的情况,这次M1直接用手动,自动档分别测试。
标定2.4996V 自动档测量结果2.500V。

在换手动挡测量,还是2.500V。

标定5.0022V 自动挡测量结果5.004V。

手动档测量,5.004V,于自动档测量结果一致。

标定7.5003V,自动挡测量结果7.503V。

手动挡测试也是7.503V。

标定10.0024V,自动挡测量结果10.01V。

手动挡测试结果,10.01V。没有出现M0,手自档位测量结果不一样的情况。

再来试一下电阻档。四个0.05%的电阻。阻值分别是40K  36K  20K  4K。

自动挡测试4K电阻,显示结果3.999K。

手动挡测量结果一致。

自动挡测试20K电阻,显示结果20.00K

手动挡测量结果一致。

自动挡测试36K电阻,显示结果36.00K

还是一样的。

自动挡测试40K电阻,显示结果40.00K

电阻档似乎非常准啊?
而且,自动量程档位下,反应速度也比ZTX 219要快不少!

next

楼主:
准备拆表。。。
拔下黑色外套,这外套虽然看着和M0的外观一致,但是材质却比M0的蓝色外套柔软了很多!

扒下外套后,四角四颗固定螺丝。和M0的完全一致的。

后盖内部。

内部对比一下,这个是M1的。

这个是M0的。总体布局感觉M1像是M0的镜像。。。

两个陶瓷保险管。

电流取样电阻。

PTC

这位的丝印实际上是对应转盘上的触片。不小心掉了触片也不用担心。

中间的发光二极管被换成单色的了。

一个无字的IC。

NCV天线。

5mmLED。就是背面的小手电。。。

24C08 看来有得折腾?

不在是牛屎芯了。。。那些很在意牛屎圆不圆的可以放心了~

4M晶振。

蜂鸣器。感觉和M0比起来音量偏小一点。

电路板正面。

超黑底反显液晶屏。

屏幕框架和连接方式同M0是一样的。

这个丝印就有点意思了~~~

转盘触片。

前面说道功能键两侧按压手感不一致的问题。
拆下按键,从红圈处的透光程度可以明显看出此处是一个薄,一个厚的。
所以才会造成两侧按键手感不一致的情况。
强迫症表示,有点闹心。。。

总体感觉M1还是很不错的。自动量程的反应速度很快!
其他方面的感受,等日后慢慢体会~~

好吧,现在有点开始期待众仪下一块新表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那我手持m0围观一下好不好

网友:
草会越拔越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要忍住。。。。。肉丝MM也要加入表哥表姐的行列了。。。。

网友:
我去,,,,这表显示效果可以啊,

网友:
喜欢黑底白字的显示,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拆表。。。
拔下黑色外套,这外套虽然看着和M0的外观一致,但是材质却比M0的蓝色外套柔软了很多!

这表做工看着还可以,硬封的。楼主手上的万用表估计不少,愿意的话,可以晒晒,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再买你就成表妹了

网友:
今天提前了

网友:
手持魅蓝Note6围观表妹得瑟
木牙膏、木牙膏,怪木版

网友:
表妹表妹表妹

网友:
记得MM已经撸了很多个万用表,相信以后见到好表还会再撸,闲置不用的表放着也是积灰,不如送我一个可否,我还用着十多块的万用表呢。

网友:
手持福禄克,眼中表唔得。

福禄克在手,表就是个工具嘛。

网友:
mm,你好像买了好多块表,我还在用VC97,都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MM拔下的草,好像扔来我这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拆表。。。
拔下黑色外套,这外套虽然看着和M0的外观一致,但是材质却比M0的蓝色外套柔软了很多!

被种草了,怎么办

网友:
谢谢分享
就喜欢咔咔咔,竟然还有变频器测量功能,长草了,坏人。。。。。。。。。。。
挤牙膏失败ing,回头补上

网友:
万用表厂家每一个新产品,都应该免费送给妹妹一个,这个宣传效果太好了,解释的够详细。

网友:
肉丝妹妹 有多少块表了?专业电子女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