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必备......DIY灯泡大法检修电源插座

楼主(2019-01-25):
日常维修些电磁炉,小家电什么的经常会用到灯泡大法,以前用过也都是临时搭的,近来比较有时间,DIY一个像样点的方便日后使用!!

先来一张成品图

安全起见加个10A的空开,小家电啥的够应付,可不想每次跳闸都跑去开空开

86开关面板咱论坛经常有活动,廉价实用

E27螺旋灯座一个,为了减小空间位置,暂时不用带圆盘底座的那种了

100w白炽灯泡,现在这玩意很多都淘汰了,因为临时要用,买这两个可累死我了,跑了十来家超市都买不到,后面专门找那种比较小,比较老的店铺,还好还能买到

准备做的是盒子结构的,个人不喜欢托线,品字插最方便,不管在哪里,需要用到时,有电饭煲的基本都能找到电源线

手上只剩这两节2.5平的导线,就用它了

设计盒子需要用到的M2 M3螺丝,全部用不锈钢的,长短都计算好

需要用到的配件附件合集

盒子设计CAD画个草图,经过配件实物笔画,尺寸也差不多压缩到这么多了

尺寸定好后上NC雕刻,材料全部为6mm电木

雕刻完成,后需要连接锁紧的部位钻孔攻牙

长短边侧板各两块

品字插头位置沉槽实配

上下盖板

另一面,下盖板沉槽设计用来固定空开,因为空开没螺丝位

灯座实配,这里采用紧配合,不怕掉

86面板开关让位孔,旁边有两螺丝孔

楼主:
空开位置实配,顶部固定特写

底部固定特写

空开固定位置演示

附上配件看下,因为空开的大小头,位置只能这样排了,如果空开拍成竖的话长度和宽度还需加长

背面

组装一下

电木板A面跟空开一面是设计贴着固定的

空开一侧要接线,箭头处留个4mm空隙过导线

组装起来大致是这样的

侧面,要不是空开高度的原因,厚度还可以压缩呢

布线接线,开关不开,火线经过灯泡到插座:开关开,火线直接到插座

完成后的整体样貌

各侧面结构特写

一只手拿起来感觉还好,不算大

装上灯泡,大致就是这样了

通电前先测下,防止哪里有接触不到位

插个充电器充电看看

灯泡大法完成

网友:
真不错 精致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

网友:
哇 这外壳切割得真漂亮 艺术品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下,经常看到维修帖子里,说修开关电源时候,串个灯泡,想问下灯泡应该串在开关电源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制作很精致。
唉,我也想搞个这么高大上的,想想也不是每天都使用,不用的时候还要找地方安置这易碎品也麻烦。还是常备一个灯泡灯头,用的时候才拼凑。
一直盼望大哥们给介绍一个过流保护电路,功能跟这类似就行,不用易碎品就行,就是过流自动保护然后LED亮,体积小点。

网友:
又是加工的精品。

网友:
给电工小白 绘制一张电路图吧

网友:
不错,很方便,一直想做一直在拖!

网友B:
杨总出品必定奢华~
提个建议,把灯和开关位置交换一下更顺手吧

网友:
有雕刻机就太任性了

网友:
精美!多才多艺!

网友:
做得挺漂亮的。提点小建议:
空开用双联的,维修中可以避免插拔插头。
插座旋转180度,感觉顺手。
开关和灯泡是并联的,时间久了容易忘了开关状态,搞个标识或指示灯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位置实配,顶部固定特写

底部固定特写

真是不错,雕刻机都用上了,开关处做工记好更好,万一别人用呢,

网友:
雕刻的真好看

网友:
加工得真漂亮,一般人没这手艺和材料哟

网友:
小物件,大智慧啊,真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很精致。
唉,我也想搞个这么高大上的,想想也不是每天都使用,不用的时候还要找地方安置这易碎品也麻 ...

有时间可以折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总出品必定奢华~
提个建议,把灯和开关位置交换一下更顺手吧

调个180度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插座朝最外面,观察而已,没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位置实配,顶部固定特写

底部固定特写

材料、工具、手工全具备,做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