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解起亚K2仪表盘,背景灯修复

楼主(2019-01-25):
买菜车的油表灯和码表有部分背景灯不亮了,所以就拆开来换一下LED贴片。

油表和部分码表背景灯不亮

开始拆拉

拆下来了

看来原厂的东西也不太靠谱,索性找公司美女帮忙全部换掉(还是美女靠谱。)

换好了试车,完全没问题

换下来的LED贴片,垃圾桶见。

网友A:
LED也能坏,这个是设计缺陷吧,肯定是供电电压太高了

话说美女在哪里?我很失望

网友:
美女呢,上照片看看呗

网友:
会修车电路的美女很稀少啊,楼主应该把她吸收到数码之家来,这里狼多

网友:
最好是恒流驱动,如果是电阻限流,可能是电流大了。

网友:
这个LED你怎么能断定是灯坏了而不是别的呢?都是一路的吗?为何会只坏油表的呢!这几天看UC几个修车大神,发现会有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不是正常的损耗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也能坏,这个是设计缺陷吧,肯定是供电电压太高了

话说美女在哪里?我很失望 ...

你就看看楼主的头像就行啦

网友:
汽车仪表的背光LED一般是两两串联,然后并联的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竟然是3528

网友:
我 的背景灯不亮是供电ic虚汗

网友B(2019-04-06):
楼主能讲解下这个仪表盘如何拆下来吗?家里K2最近油量表和水温表指示都偏低,熄火后,两个表指针都低于零刻度,想拆下来查下原因。多谢!

网友C(2020-07-09):
请问,换这个灯珠是需要用到焊接工具,还是直接用手工安排就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这个灯珠是需要用到焊接工具,还是直接用手工安排就可?谢谢!

烙铁啊,有风枪最好

网友(2022-05-12):
这个仪表的外壳怎么拆卸 楼主看到回复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串联的,没都坏吧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讲解下这个仪表盘如何拆下来吗?家里K2最近油量表和水温表指示都偏低,熄火后,两个表指针都低于零刻 ...

拆开,只要指针是塑料的,放心用力的把指针拔出来,然后指针向上随意一个问题按进去,不要按的太紧,用手往0的地方拨,你发现会有机械限位,拨不动,放心,稍微用点心慢慢地朝0位拨,拨对位后再稍微往内按一下即可

网友(2023-01-30):
同款车,十年了,问题开始出来了,这两年花了应该两三千修车了

网友(2023-08-17):
感觉是5050 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