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8蓝牙耳机拆解和改进,成功消除叽叽声

楼主(2019-01-25):
上次40包邮撸了个山寨出品的蓝牙耳机,其他还行
就是蓝牙连接静态时有很小的“ 叽叽”声,就像数据噪音。还有个就是默认音量有点大
先拆,看看怎么改

外观

抠开耳罩那块板

单元,看着就Low

直流电阻29.5欧,那单元应该是阻抗32欧的

板子和电池

电池挺厚实,宣传的1000mAh应该差不多

这是根神马线?!

测试和单元是短路的

拆开另一边
焊在一起是什么目的?
最后断开并贴胶带绝缘

继续看主板,翻过来

杰理的蓝牙、MP3播放IC
网上没查到资料

晶振

电源、单元连接焊盘
ANT?意思还能支持FM?但偶怎么都没试出来

充电很简单,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串电阻,靠电池保护板停充

充电、蓝牙、MP3指示灯

拆完,看楼下怎么改

楼主:
继续折腾
看板子貌似IC电源滤波电容太小就这个贴片,目测只有0.1u

“叽叽”声应该和电源有点关系,估计去耦差了
找个贴片钽电解试试
这边放不下了

正面空间还多

用高温胶带把电容包一下,主要防止正极和板子地短路

刮铜箔,焊上

降低默认音量打算串联电阻+电感木有找到合适的电感,就先试4.7欧,理论上单元的直流功率会降到原来的86%
当然音频降不了这么多

串一颗4.7欧貌似没啥用,那就串2颗
感觉好像音量小了点,就这样吧,下次找到电感再试试

装好,完工

IC电源端增加电容很有效,“叽叽”声完全消失了,夜深人静之时都听不到(这耳机偶听不到“沙沙”静噪)
串电阻降音量效果不明显,估计还得再加上串联电感

玩具也得折腾哈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应该加多大?我试过电容加小了没作用,加大了没声音。

网友B:
这类低端产品不注重底噪干扰信噪比啥啥的,我有几个山寨蓝牙也这样,一个跟芯片本身有关,芯片就这德行咋折腾也没用,一个就是布线设计不合理,例如这个 mic离主控太远了,又不用屏蔽线,会引入很多干扰,我有个蓝牙就那种mini的,原先mic直接用俩漆包线引到主控,蓝牙ic内部音频功放只要打开瞬间就会有自激的数码声,那引线也就1cm不到,但是在内部复杂射频信号和狭小空间的影响下也引入很大干扰,最后用铜薄包裹接地,噪音完全消除~

网友C:
这电池挺大的充满电能用多久

网友D:
试着加大电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应该加多大?我试过电容加小了没作用,加大了没声音。

电容加在电源端,怎么会没声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
看板子貌似IC电源滤波电容太小就这个贴片,目测只有0.1u

这种蓝牙耳机,充电部分比较鸡肋,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全靠保护板过充保护,电池用不住,容量衰耗比较快。

网友:
里面够简单的

网友:
一定要加充电管理IC,否则会充爆电池,4054、4057之类,可以不加接LED,只有一个充电电流设定电阻,搭桥焊在电路板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低端产品不注重底噪干扰信噪比啥啥的,我有几个山寨蓝牙也这样,一个跟芯片本身有关,芯片就这德行咋折 ...

这个加上电容就OK了,说明芯片静噪还是可以的,不过耳塞式在相同情况下应该更容易听出来,毕竟灵敏度更高木有牙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加上电容就OK了,说明芯片静噪还是可以的,不过耳塞式在相同情况下应该更容易听出来,毕竟灵敏度更高 ...

我早上刚攒了点儿牙膏,没几下就挤完了,连昨天坛友的帖子都不够应付,实际也没打赏几个人就没了,为啥呢,因为新规矩逼着你必须长时间的泡在论坛才能领到足额补贴,然而你不可能24小时泡在论坛里,最终导致分永远不够用的,我现在陷入无m打赏的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挺大的充满电能用多久

撸来只试了下充电,累计用了一天,一格电都没掉,貌似很省电

网友:
改得很不错,木有牙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加大电容之类的

嗯,已经加大电源端电容了

网友:
不懂,过来学习学习,不过很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蓝牙耳机,充电部分比较鸡肋,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全靠保护板过充保护,电池用不住,容量衰耗比较快 ...

是呀,山寨货基本都是这种简易充电电路

楼主:
山寨货嘛,简单也是正常的

网友:
        高手一出,驷马难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加在电源端,怎么会没声音?!

我加在了输出端,也有一定效果,可是无法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