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失而复得的iPhone6不充电试着拆机激活电池

楼主(2019-01-25):
朋友家iPhone好几部,因为他们单位每两年发一部新款iPhone,
这部6是多年前发的,被他们家娃娃拿着当游戏机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昨天扔掉家里旧沙发的时候竟然找到了它,结果不充电了,于是拿来给我看看
历经沧桑

充电没反应

原装头子原装线,隔了好大一会儿,屏幕白了

然后出现这个低电标识,说是充了三个小时没有变化
还是这个样子

只能怀疑是电池饿死了,那拆开激活一下
用撬机棒撑着,不想拆屏幕排线了
扣开电池排线,量电压为零

打算用可调电源激活电池
失败,绕不过保护板,无用功

原装电池,胶很黏,电池取不下来,只能先拆掉电池下方那个震动引擎,不专业术语,见笑了

22合一充当卷棒

卷到怀疑人生都还没拉完

好不容易抠下来,电池还行

撕开电池保护板的塑料膜,露出电芯的镍片

电压0.3V,太低了

可调电源cc  0.81A充电,电压逐渐上升

上升很快,怀疑电芯不存电了

还好在4.1V开始转灯了,最后充到0.6A左右取下来,量保护板输出有电压了

还原装回去试着充电

电流1.1A了,可以,之前只有81mA来回跳动

感觉差不多,拔掉电源线也能亮屏了

但是还是开不开机,白苹果然后黑屏然后白苹果,无限循环
长按home键和电源键进入恢复模式

连电脑

提示更新软件,漫长的下载过程

找到正确的序列号

然后恢复,最后报错。。。。。。。。。。。。。
重试了好几次,都这样,放弃了,弄到晚上十点半,困得不行,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

谢谢捧场,可惜最后也没弄好,不知道是电脑iTunes装得不对还是咋地,至少解决了充电的问题,但是无法刷机真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还给朋友了,让他自己用MAC试试恢复

楼主:
@jsycwnw 谢谢捧场,哈哈,还是用我大华为吧,支持国货~~~水果机用不起呀

网友B:
报错码4013貌似多半itunes的问题,不能正确安装,或者有个服务策略被防火墙拦了,手机那头也有,但比较少
话说,我们公司年终奖也是奖iPhone。前年是X,业绩不好没有拿到,去年是XR,这次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码4013貌似多半itunes的问题,不能正确安装,或者有个服务策略被防火墙拦了,手机那头也有,但比较少
...

谢谢大师指点,我让朋友再多刷几次试试看
恭喜中奖XR啊,羡慕不已

网友C:
什么单位,福利这么好?!

网友D:
4013 是CPU和硬盘通讯  一办你用爱思刷机就可以过了  itunes容易报错的

网友A:
我有个手机,还没把电池拆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位,福利这么好?!

好像是个外企,不太了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13 是CPU和硬盘通讯  一办你用爱思刷机就可以过了  itunes容易报错的

谢谢指点,我让朋友回去试试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机,还没把电池拆卸下来。

那个电池倒是很容易拆下来,那个黏黏的胶带可以卷下来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池倒是很容易拆下来,那个黏黏的胶带可以卷下来滴

没看到胶带啊?

楼主:
在电池底部,有个黑色的头子,黏在电池表面,揭开它带动白色的黏黏胶带,慢慢卷下来就行,一定要温柔。

红框内,正好被水印挡住了,囧

网友E:
限制太久,电池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制太久,电池保护了

我很赞同,电池饿死了,保护板怎么着都没法激活,只能绕过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池底部,有个黑色的头子,黏在电池表面,揭开它带动白色的黏黏胶带,慢慢卷下来就行,一定要温柔。

...

天冷 最好用电吹风加热在用镊子慢慢卷着拉出来就好了   不然容易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很赞同,电池饿死了,保护板怎么着都没法激活,只能绕过它了

电池激活正极和中间检测脚用镊子短接下就好了  在电池加电的情况下   也有那种激活板子卖  可以冲好几种苹果电池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激活正极和中间检测脚用镊子短接下就好了  在电池加电的情况下   也有那种激活板子卖  可以冲好几种 ...

谢谢指点,下次这么干,

网友:
你朋友家的福利真不错。